请教一个关于燃气管路系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10-15):
如图原来管路系统中由空气管路A、B、C分别于燃气混合好后燃烧,注A、B、C有可能单独开排列组合形式,由于空气源由助燃风机提供,空气的压力跟流量不稳定,通过燃气比例阀根据空气压力随时调整燃气开关的大小,先打算将助燃风机改为带变频的,燃气比例阀改为稳压阀,不知此方法是否可行?(操作方法:例如当ABC同时打开时电机调到50HZ,到达ABC管路中的气量由手动阀细微调整,当AB开时通过调整变频器调整风量的大小)

网友A:
1,楼主要把比例阀换成稳压阀,那你能不能先说说这比例阀的作用,等你说清楚了就知道能不能换了。
2,这阀是有先导的,由空气压力自动控制空/燃比例,换成稳压阀只会弄巧成拙。

网友B:
这个应当是有成熟和规范的东西,建议LZ多找找。弄不好后果很严重(防爆)。再有燃气进入的位置是不是有问题?因为不太了解LZ的喷嘴滴结构。

网友(点评):
风压力能将燃气“顶”回去!

网友(点评):
有一条就是风压是要严格控制低于气压的。

网友(点评):
LZ可能对喷嘴滴原理和结构还不是了解,燃气进入的区域是不合理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要把比例阀换成稳压阀,那你能不能先说说这比例阀的作用,等你说清楚了就知道能不能换了。
2,这阀 ...

刚刚看了比例阀的原理,它是靠风压把燃气比例阀顶开的,就是大风是顶开一点,没风时关闭做一个保护作用,防止过量燃气进入燃烧系统,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当是有成熟和规范的东西,建议LZ多找找。弄不好后果很严重(防爆)。再有燃气进入的位置是不是有问题 ...

是这样的,当时没考虑到,因为稳压阀比较便宜想换换,现在听你们知道一下,觉得还是不换了,这个也太危险了,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点评):
还要后半句“再有燃气进入的位置是不是有问题?因为不太了解LZ的喷嘴滴结构”话,注意合计合计,不是很合理。

网友:
天燃气管道也需注意安全工作

网友:
A区域和B区域,也就是喉部前后性质是不同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