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放置物料依次间歇式自由下落方案?

楼主(2017-10-15):
如图所示,物料垂直放置,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物料依次垂直自由下落,比如:物料1下落时,上面的不能动,待1下落完毕2下落,上面的不能动,如此循环,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谢啦

垂直放置物料

垂直放置物料

网友:
您试试用电信号控制上面放料在下面适当的位置放个信号采集器当物体经过采集器时给上面反馈个信号上面接到信号再放料您看怎样

网友:
下面抽取,接上一层之间设置一个横向限位机构就是。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物料

网友:
分两个动作来完成比较合适,推最底层的时候,把上一层的用机械手夹紧

网友A:
关键还是看物料是什么啊,豆腐和砖头方法完全不一样啊

网友B:
俗称拆垛机构,不同的物料不同的结构。与之相反的还有堆垛机构。
假设2和1旁边有一个阻挡。A和B,动作就是A阻挡B打开,然后B阻挡A打开。如此循环。
阻挡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挤压有压紧,根据物料不同。还有各种联动的形式。
对于一些柔性物料,如纸板纸箱塑料平板件等,也有是用轴承阻挡,用吸盘拽下来的。

网友:
楼上这位兄弟讲得对,按他的来设计没错,其实大公司早就有啦,这个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俗称拆垛机构,不同的物料不同的结构。与之相反的还有堆垛机构。
假设2和1旁边有一个阻挡。A和B,动作就是 ...

谢谢,是柔性物料,你说的联动形式,是不是指的放开下面物料同时夹住上面,挡住下面放开上面,这样循环?请问有类似的应用案例吗,另外轴承挡住有点每理解,再次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还是看物料是什么啊,豆腐和砖头方法完全不一样啊

柔性物料,类似纸箱

网友:
1,1下两边阻挡,用吸盘往下吸,使形变落下
2,1后面气缸推,一张张推出

网友:
纸箱我弄过,确实不好弄
我弄的是纸板。
我是两侧用大气缸挤住,然后用吸盘拽。
吸盘固定在一个升降平台上,升降平台也用个气缸做动力。
动作是这样的,挤住,拽,升起,松开,挤住,拽,升起,松开,挤住,拽……
哈哈,能明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柔性物料,类似纸箱

尺寸固定的话,用两条皮带夹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