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决定电机转到角度的分辨率

楼主(2017-10-15):
伺服电机编码器决定电机转到角度的分辨率,不单单是线数单纯的因素,还要考虑倍频,也就是相当于将编码器线数倍数,同时还要考虑机械的传动比。如果线数低不满足最小分辨率要求结果会不稳定也就是假设分辨率是0.002度而你需要分辨率是千分之一度,当指令制定千分之一时电机的转动角度是无法精确到你要求的角度偏差。这样会误差有可能是你需要的角度有可能上下误差千分之一二度,这样产生的重复精度误差是无法补正的。

网友A:
这些都需要建立在机械精度的基础上,否则都是空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需要建立在机械精度的基础上,否则都是空谈啊

以三菱电机为例

网友B:
是否绝对编码值的伺服电机精确度会高些呢,刚入手学习,还没接触过绝对编码器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绝对编码值的伺服电机精确度会高些呢,刚入手学习,还没接触过绝对编码器的这种

这个不是这样衡量的,绝对值和增量只是电机控制上的误差,不是电机本身的,个人拙见,如若说的不对,请勿喷,一起讨论便是!

网友C(2017-11-15):
绝对编码器的伺服电机贵吧?我看大部分都是增量型的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编码器的伺服电机贵吧?我看大部分都是增量型的编码器。

应该都差不多,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绝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