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新手求助:R30怎么画出

楼主(2017-10-15):
caxa新手求助 求R30怎么画出

网友A:
倒圆角R30??????

网友B:
缺少位置尺寸,,,估计都是加3,,,作为R30的圆心,,,可以吗?

网友:
CAXA还是不太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位置尺寸,,,估计都是加3,,,作为R30的圆心,,,可以吗?

不缺尺寸啊

网友C:
不缺尺寸,那请问红色箭头所指的两个圆弧的圆心位置的尺寸在哪

网友(点评):
真不差尺寸

网友:
不缺尺寸直接圆角不行?

网友D:
R30好像是少尺寸,找不到圆心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缺尺寸,那请问红色箭头所指的两个圆弧的圆心位置的尺寸在哪

应该是上面的镜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缺尺寸,那请问红色箭头所指的两个圆弧的圆心位置的尺寸在哪

好像是35的尺寸有一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R30好像是少尺寸,找不到圆心的尺寸

是啊,好像必须先画R30才能倒R12的角。是不是找切点才能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圆角R30??????

不能直接倒r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位置尺寸,,,估计都是加3,,,作为R30的圆心,,,可以吗?

加3什么意思。能详细一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缺尺寸,那请问红色箭头所指的两个圆弧的圆心位置的尺寸在哪

谢谢参与

网友E:
有圆角命令,直接点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圆角命令,直接点就行了啊

不好意思,刚刚没放大图片,看错了

网友:
可以用caxa实体设计画出来

网友F: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对不对

看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对不对

距离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好像必须先画R30才能倒R12的角。是不是找切点才能画出。

就目前给出的尺寸,r30不画出来还真无法倒那个12的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目前给出的尺寸,r30不画出来还真无法倒那个12的角

3#说的位置大概差不多。

网友(2018-06-01):
把线延伸,中心线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