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板料曲线翻边腹板面翘曲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10-15):
       如图 ,这是个橡皮囊成形的曲线翻边的成形图,我们看他的腹板面,假设把这个腹板面放在地面上,我们会看到腹板不会紧贴着地面,而出现一部分紧贴地面,一部分悬空的状态,小弟是学材料的 但是对材料了解的不多,我现在的大论文的课题就是关于翘曲的问题,老师给的意思就是说如何控制变量来控制这个翘曲量或者通过控制一部分变量(如翻边高度,圆心角,曲率半径等等这是我能想到的 )。

       现在我的思路有点混乱,因为现在涉及到盲审所以时间非常紧张,因此我想向各位大神求助,能不能给我一个论文的写作方案,目前我打算写2024 和2A12这两种铝合金的板材,这两种铝合金在不同时效时间下的力学参数我都有,但是就是需要用有限元进行模拟,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思路怎么做 ,我想先说一下我的思路,前两章我就写基本理论和板料的性能力学参数包括这两种铝合金的一些单拉试验的参数,第三章我是这么想的 我想控制分别控制翻边高度,板料的圆心角

        通过理论模拟然后用有限元模拟软件进行模拟,测出翘曲的的模拟量,我不知道的思路对不对,因为我们实验室有一些相关的钣金的成形件,但是我不知道一个事就是 我模拟的时候的板料的尺寸怎么限定,翻边的高度怎么确定,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实验室有现成的板料 我可以大致测出来她的翻边高度,比如在进行翻边高度的模拟的时候,我可以测量我的实验室的板料的真实的翻边高度H1,比如这个H1是2mm 那么我模拟的时候我可以用 假定的模拟翻边高度 H2=4 H3=6 H4=8等依次进行模拟,模拟后测出翘曲的模拟值记录,找出规律,我还可以通过控制圆心角如图的圆心角模拟,如 圆心角30度60度90 120度等等在控制翻边高度一定时,比如在H=2假定时候控制圆心角的变化来模拟进行翘曲的测量,然后找出规律,我想知道我的思路到底对不对,还有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给我更好的大论文的协作方案 。

        我现在有的数据就是各种板料的力学参数很全,楼下实验室有橡皮囊液压的成形零件,可以进行测量数据,其他的就什么也没有了 请大神帮我设计一个最好的写作方案,小弟真的特别着急,论文写得时间太少了,快不赶趟了 我现在把理论部分写完了 就差模拟这一快不知道怎么模拟法比较好啊 谢谢 请帮我

网友A:
从这张图片,根本看不到所谓我们会看到腹板不会紧贴着地面,而出现一部分紧贴地面,一部分悬空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张图片,根本看不到所谓我们会看到腹板不会紧贴着地面,而出现一部分紧贴地面,一部分悬空的状态。

但是 ,事实上确实就是啊 我把钣金件放在地面上就是那种翘曲的状态,你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A:
你不如来个你说的翘曲状态的侧面照片,现在看不到照片,全凭想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来个你说的翘曲状态的侧面照片,现在看不到照片,全凭想像啊。

有是肯定有的 过一会我可能就会去拍 但是你能帮我想一个方案么 你可以加我QQ么 396138949
详细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