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夹具系统的刚性如何判定

楼主(2017-10-15):
社区管理建议夹具也可在本版块讨论。
我对夹具也稍有了解,并比较关注夹具刚性对刀具的影响。
但才疏学浅,没找到什么资料能让现场操作者能判断夹具刚性是否有不可靠现象发生,以至于到了刀毁机停时还在怀疑世界名牌的刀质量太差了……
有一天到现场处理一个加工问题,发现同事十秒钟内两次拧紧u钻刀片,马上问她什么情况,她和我年纪相仿,都是有师傅带的七零后;
回复是浅孔钻加工中左侧工件震动很大,担心刀片没装好。
我明白了,百分之百是刚性问题……
叫她装上工件,夹紧,然后我拿了个锉刀轻敲各压爪,左侧动了,并且是太容易动了;
我放下锉刀,用我纤弱的手摇了下压板,居然动了,动了,动了……
那是一组铰链缸,在四轴上,浅孔钻加工时,四轴翻转,也就是说:切削力与夹紧力相反,还是根本就没压紧的状态下,结果可想而知,浅孔钻没废已经是很牛叉了吧?
同事没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但能理解那意味着什么。
其他的维修事宜就不说了。

那夹具用了半年不到,没有什么调整,乍得就夹不紧工件了?(确定行程空间足够)夹都夹不紧了,还谈个屁的刚性?
问1.铰链缸如此效果,为什么还是有人趋之若鹜?
      2.系统刚性如何判断?
那个铰链缸体直径32,油压5兆帕,理论输出值几百n,原来是可以压紧工件的,为毛失效了?
:1.经不起浅孔钻的切削力,那是个直径29的浅孔钻,加工的是调质结构钢40Cr,批量生产。结果是铰链机构间隙越晃越松,后仰越来越严重,导致如此现状;
   2.系统刚性,就与切削力与夹紧力相反有关了。
但如何判断夹具理论值与实际的偏差呢?这是更想了解的。
我知用个小榔头轻敲的方式,不太靠谱,但还能判断一些基本情况,

大家有空也试下看,记得回贴一下哟,看在此情此景下,能用到什么高效参数否?

铰链缸

铰链缸

铰链缸

铰链缸

网友:
楼主,看了你的一些历史贴,你对刀具很了解,然而我对刀具一直很模糊,找的资料大多是一些机加工的切刀介绍,但现实做机器设备的时候有切各种材料,比如切海绵,切包装袋,切木材,切纸张,切橡胶,切绳子,电线,这些涉及到刀具就会很困惑,包括刀具材料选取,刀具形状和角度,刀具安装和更换,刀具是采用一块切刀还是两块切刀,采用2块切刀有时候做的不好压不紧切不断,还有刀具更换问题,因为有些刀具是易耗品,要更换,我做的客户老是说不好更换,更换时还要扳手,希望版主可以讲讲这些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也就是半桶水,其实我对切菜刀更有点研究。

网友A:
夹具系统的刚性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1,和夹具本身结构相关 2,和夹具布置(夹紧点)设置有关。
遇上重要大件先是上紧一波,等上半天再给上紧一波,前提是不把工件压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具系统的刚性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1,和夹具本身结构相关 2,和夹具布置(夹紧点)设置有关。
遇上重要大 ...

怎么检测,什么样才是刚性良好?

网友:
夹具的定义先搞清楚

网友B:
谈谈我对夹具的认识
      定义:限制工件自由度的装备
   那么如何限制呢?
1、刚性限位
2、柔性限位
在我们做夹具设计是,需要分析工件的切削受力方向,并在合适的位置设计相关的机构来限制工件移动的自由度。理想状态应该是工件的6个自由度全部都是刚性限位,但是由于使用过程中考虑效率等因素,故不可能全部采用刚性限位,则在此基础上在适当的位置增加柔性限位机构。如弹簧限位、气缸限位、油缸限位等........
如何判定限位机构的失效,这个并不存在一个很中性的定义,过程中应该是工厂结合自身产品结构、加工工艺、工装特性自己来进行定义。
比如如楼主图示的采用油缸来做压板此类结构,如果只是把工件压在机床平台上打孔小孔,此类工装的安全系数就很高;如果用来开粗铣平面那么此类工装的安全系数就很低,则需要工装上做改进;
想要找一些方式方法去来作证工装的安全性,这个需要平时自身收集案例,数据,并把数据通过工具来进行量化(如:所螺丝可以通过设定扭力扳手的数值来控制)
我目前还未看到有哪个工厂对工装系统进行失效的检测,更多的是在设计源头尽量的减少工装的失效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谈谈我对夹具的认识
      定义:限制工件自由度的装备
   那么如何限制呢?

老兄,你跟一些连夹具的定义都不懂的人谈这些,白费力了。
一个定位,锁紧(注意,不是夹紧),都可以计算出来的。搞一堆液压缸,就叫“夹具'了?
拿个大力钳给他们科普一下!!!

网友(点评):
锁紧角度

楼主(2018-01-10):
引用 网友C:
老兄,你跟一些连夹具的定义都不懂的人谈这些,白费力了。
一个定位,锁紧(注意,不是夹紧),都可以计 ...

确实很多以为定位好了,夹紧就可靠的现象。夹具,是切削系统的一个子工艺,但非常隐晦。
夹具刚性对刀具寿命(加工成本)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