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管焊接问题

楼主(2017-10-16):
最近在用方管搞个机架子,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对于焊接后的方管变形问题应该怎么去处理和矫正

网友A:
时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效处理
可以具体点说明吗

网友:
要么多加支撑,加强结构,焊接前就做好设计,焊接前多打点,不要把一个接头满焊了再焊下一个,焊一条缝就换一处。

网友:
你自己感觉没谱,最好找个有经验的铆工师傅现场指导。
焊后可以时效,正火或者退火。

网友:
薄壁的可以用工装减少变形。
厚壁的,可以焊后火焰矫正。

网友(2018-02-06):
预留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