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结构:同时实现滑块前后移动加自转功能

楼主(2017-10-16):
社区各位老师们,小的想请教一种结构,同时实现滑块前后移动加自转功能
动作概述:丝杆驱动滑块,丝杆正转滑块向前移动到限位点后,自转; 丝杆反转时滑块自传停止,向后退回原位
想了很久没想出来,之前做过一次试样,结果移动到前端时出现螺纹咬死(为图方便找身边现有的材料,直接使用的三角螺纹)的状况,退不回去。
还想请教各位老师们有没有好的方案,在此先行感谢

网友A:
需要数据描述;左右行程多少,自转转速,自转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数据描述;左右行程多少,自转转速,自转角度?

前后行程:45MM,自转速:2r/s    自转全周

网友B:
丝杠是固定的,滑块要实现自转除非丝杠可移动,或者滑块外部加一个可旋转外壳,就是丝杠螺母到限位后不动,外壳旋转

网友C:
千分尺那结构有点类似

网友D:
丝杠螺母到指定位置时触发自转,但动力还是丝杆提供,丝杆反转时自转停止(类似单向轴承或棘轮),丝杆反转一定角度后触发丝杆螺母啮合回退。

网友E:
鼓励大胆设想。
听起来像是有一个单向离合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是固定的,滑块要实现自转除非丝杠可移动,或者滑块外部加一个可旋转外壳,就是丝杠螺母到限位后不动, ...

是的,滑块要做成两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分尺那结构有点类似

有没有图示,身边没千分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杠螺母到指定位置时触发自转,但动力还是丝杆提供,丝杆反转时自转停止(类似单向轴承或棘轮),丝杆反转 ...

就是退回时怎么触发啮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鼓励大胆设想。
听起来像是有一个单向离合器机构。

想用一种动力实现两种动作

楼主:
一开始想过使用棘轮,但貌似不能用单向的

网友F:
丝杆实现往复运动,滑块设计个自传机构

网友G:
貌似要两套动力,因到位后才自转

网友H:
在滑块上设计一类似汽车换挡机构(在滑块上设计两套不同的啮合,一套移动,一套自传),到达指定机构后丝杠脱离滑块本身,换到自传机构上,丝杠反转时又换回到滑块上。在指定位置设置延时开关(用于控制电机正反转)和“换挡机构”(滑块到达或离开指定位置时自动“换挡”,可以用上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滑块上设计一类似汽车换挡机构(在滑块上设计两套不同的啮合,一套移动,一套自传),到达指定机构后丝杠 ...

感谢,换挡机构还是想能不能做在动作中去控制,就是说纯靠机械来实现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换挡机构还是想能不能做在动作中去控制,就是说纯靠机械来实现

可以,纯机械完全可以实现我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纯机械完全可以实现我说的

好的,我仔细想下你说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要两套动力,因到位后才自转

想要一种动力实现,现在所做的就是两套动力,但这不是为了优化结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丝杆实现往复运动,滑块设计个自传机构

关键就是“离合”那里怎么去做,没有想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一种动力实现,现在所做的就是两套动力,但这不是为了优化结构嘛

那就要复杂一点了,转盘本身的转动需要在行程两端进行触发,类似拨叉或者插销弹簧类的机构,通过两端的触点(机械结构)触发旋转机构,或者是类似蜗轮蜗杆的机构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滑块要做成两部分

动力还是丝杠提供啊?这就有点难了!!

网友I(2018-03-01):
&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ooo_z%26e3Baaa9d_z%26e3Bv54AzdH3FgjofAzdH3Fmad_z%26e3Bip4s&gsm=0图解,可是我没怎么看懂

楼主(2018-04-19):
引用 网友I:
&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ooo_z%26e3Baaa9d_z%26e3Bv54AzdH3FgjofAzdH3Fmad_z%26e3Bip4s&gsm=0图 ...

图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