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黄油大家都是用什么洗掉的

楼主(2017-10-16):
最近清洗机器,发现大量的黄油都失效了,但清洗起来很费劲,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快速清理掉,谢谢啦。

网友:
高温小白开,放在高压水枪冲洗刚好。

网友A:
高压气枪吹吹就可以了,然后用布擦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气枪吹吹就可以了,然后用布擦洗一下。

高压气枪,多少压强的啊,公司一般也就0.8MPA的气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气枪,多少压强的啊,公司一般也就0.8MPA的气压

0.8MPA就足够用了,吹个黄油不需要太大力气的。 你可以到机床找个吹枪试一下,感觉不爽,把压力调大一些。

网友:
石油醚不错,就是危险易燃

网友B:
都是吹,刮,然后上抹布

网友:
丙酮可以的

网友:
煤油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吹,刮,然后上抹布

似乎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