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座3D图纸

楼主(2017-10-16):
夹具座设计中采用先设计该尾座体的加工工艺,再根据加工工艺来选取夹具的设计的方案和夹具的具体设计;格式为STEP格式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不好加工吧,是否可简化一下,做成标准类工装?

网友:
压紧的力量和气缸的选择是否有计算?

网友:
小批量生产并不合适,应该合适大批量生产

楼主:
我只是分享免费资料,无法提供更详细信息

网友:
点个赞,分享是一种快乐。。。别让冷落凉了兄弟那颗炙热的心。加油!

网友:
米思米的肘夹基础上增加了气缸,之前也用过类似结构,这种夹如果是手动来做还行,如果要用气缸就没必要这么复杂,做个杠杆一个支点也能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