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支招:流水线上物体止档后防回弹

楼主(2017-10-16):
现况:流水线速度24m/min,流水线上流动物体,重量5kg,物体在流水线上流动,到达指定位置后止档。止档机构为气缸向上顶升,直接接触为优力胶止档!流动物体与优力胶接触材质为塑料(尼龙+10%玻纤)。
问题:止档后,流动物体因惯量过大,会向后回弹,导致流动物体无法快速停在指定位置,或回弹后最终无法停在指定位置!
求助:在不加止回机构的情况下,如何减少或避免流动物体的回弹?变更止档优力胶的硬度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在你止档机构上加一个真空吸盘,挡住的同时吸盘吸,应该可以解决啊,或者止档上加传感器,物体碰到止档机构了,流水线暂停一下

网友B:
加一块ACE Slab减震垫:

网友:
直接换个项目做就行了,这样就解决了要解决回弹的问题

网友C:
弄个变频器,设置一下加减速时间

网友:
如上所说:一、在控制上皮的运动控制(启停上)想办法!二、先改变阻挡接触面的材料,个人觉得越软越好,吸收瞬间接触的能力。如果不太好的话,阻挡做成具有一定缓冲的。不要硬接触,效果会不会好?产品阻挡后与皮带摩擦没关系吗?

网友:
选用带缓冲止档或在止挡上加缓冲

网友D:
反正也要向上顶起,加个弧形斜面把向前的运动惯量转换成重力势能,以减慢速度

网友:
聚氨酯太硬了,这种我们是不会拿来做缓冲机构的,一直都用油压缓冲器,并且它的弹力还可以调节,很好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加一块ACE Slab减震垫:

大哥,价格如何呢?

网友(点评):
需要根据参数确认减震垫:撞击物重量、撞击物瞬间速度、撞击频率。

网友F:
换一个弹性小的止档垫,经济又使用

网友:
用阻挡气缸

网友:
很难解决,油压缓冲和阻挡气缸也要自己试试才行,我以前试基本行不通。

网友G:
加大止档面。将止档面粘附一块有粘性的硅胶片。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大止档面。将止档面粘附一块有粘性的硅胶片。不知是否可行?

可以用硅胶片试一下,刚查了下,硅胶片确实有减震的作用,就是不知道实际用起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弹性小的止档垫,经济又使用

目前用的止档是硬度较硬的优力胶,再换硬的应该不可行,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换个软一点的止档,可否吸收一些撞击物的冲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你止档机构上加一个真空吸盘,挡住的同时吸盘吸,应该可以解决啊,或者止档上加传感器,物体 ...

回弹后不在原来的位置使定位有误差,现在就是要减少和避免这个回弹!加吸盘没有空间位置,暂时对我不可取,不是最优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块ACE Slab减震垫:

价格怎样,具体的性能参数能发一下吗?

网友(点评):
一块(A4大小)几百元,吸收90%以上的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变频器,设置一下加减速时间

目前是这样处理的,但是实际生产要提高产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价格如何呢?

能私聊下吗!

网友:
做一个小小的舌片,漏出一个斜坡口,来料时压 下,过去后弹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止档是硬度较硬的优力胶,再换硬的应该不可行,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换个软一点的止档,可否吸收一 ...

网上有专业的防撞垫,可以买来一试

网友:
可以试试阻挡气缸,可调阻尼的,在差速链上用过,希望有帮助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反正也要向上顶起,加个弧形斜面把向前的运动惯量转换成重力势能,以减慢速度

采用转换斜面成本低,而且基本不用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采用转换斜面成本低,而且基本不用维护

斜面,估计也要磨破,楼主不发点照片,大家都是瞎猜了

网友:
搜索WORNER 可买可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