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风炮做动力拆装螺母的

楼主(2017-10-16):
各位,现在在做一条自动模具装配流水线,拆装M20的螺母,每天拆,装5000多次,用现成的风炮做动力架上去拆装怎么样?现在不知道风炮的寿命究竟顶得住多久?没有更好的办法?                                                                                                    TB2.JG_XlU4h1JjSZFLXXaFMpXa_!!194387931.jpg

楼主:
不知怎么回事,图片传了两次

网友:
可行 我就是做风炮的

网友(点评):
一般的寿命呢?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风炮是什么?不过装配线上常用气动马达做的螺钉枪,当然也有电动的.BOSCH应该算行业老大了吧?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第一,风炮要定期润滑,最好在后面风管上加装一个定期注油装置,润滑油为透平油,也可以是缝纫机油;
第二,加装悬挂装置,不要用刚性的,用弹簧吊,最好用两个,不容易扭转,具体人工还是机械,根据现场确定。M20的螺母,看扭矩大小,觉得用图示风炮,可能大了点,直观感觉啊,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网友(点评):
有道理,定期润滑是一个,现在找的几个厂商都无法估计使用寿命,他们说卸装轮胎的,没这样天天不停干的。

网友(点评):
我之前在厂里用小的风动扳手打螺栓,用五年,每天使用不是很频繁,但是每天几百个螺栓还是要打的。

网友:
我以前汽车厂的,装轮胎的工位是大的风板机,我估计拆的话第一圈开了,后面没多大力量

网友:
你说的风炮就是气动螺丝刀吧

网友(点评):
比打螺丝的力大很多,修车拆轮胎那种

网友:
进口的没问题。3个月换一台。

网友(点评):
大侠搞过?

网友(点评):
我们用拉铆钉之前用风炮M16的,进口的2年,国产的半年就不行了

网友(点评):
都是冲击撞块粉碎

网友:
M20的螺母用风力炮没有问题的,我以前的公司都这样用

网友:
整车厂的拆装都用风炮,没什么问题啊,挺方便的,还有那种集成的,4-6个螺栓同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