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门板的钣金设计

楼主(2017-10-16):
见图片,设计了一个电柜门板,
1.创建基体法兰1
2. 创建边线法兰

3.然后建基准面创建一个旋转体25,这个旋转体焊接在边线法兰上;
4.  基体法兰上又建了一个基体法兰2 作线槽支架用

问题:
 1. 旋转体阵列2个,每次阵列完成,预览也有,但确认后看不到。
2.第2个基体法兰 线槽支架也是焊接在基体法兰1.  这个特征能用基体法兰吗?  如果不能用这个用什么特征建比较好?
3. 这种钣金里面又有焊接件的零件基体法兰只能有一个吗? 这个门建模用了2个基体法兰  可以吗?

网友:
1 预览有,不代表符合软件内置规则,特别是涉及到多实体阵列的,明明不是特征阵列,你给当成特征阵列是不行的。
2 什么叫这个特征能用基体法兰吗,你发帖应该想着这句话能不能让别人看的懂。
3 多实体钣金件可以有多个基体法兰

网友:
采用钣金模块即可,但草绘时的基准要选得合理得当

网友:
阵列时试试选阵列实体选项。

网友:
阵列选择实体阵列

网友:
钣金特征是没法阵列的,只有选择实体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