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电柜的钣金与焊接件合计

楼主(2017-10-16):
设计了一个小电柜分为2个零件,完成装配体
1.电柜门
建模很简单, 基体法兰1 边线法兰,
然后就是焊接了一个旋转体,作为铰链孔,
焊接了一个线槽支架( 以基体法兰2为特征创建,总感觉不对这个建模)

2. 电柜箱,
基体法兰-边线法兰  ,然后我就展开,折叠了。(到底该在哪一步展开???)
接下来继续边线法兰。
然后焊接了一个旋转体,作为铰链轴。

3. 装配体里面完成同轴心装配

4. 工程图
  建三视图 ,标尺寸。 出展开图( 到底展开哪些部分???)

网友A:
大兄弟,你这柜子门能打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兄弟,你这柜子门能打开么?

能开的,设计时特意留了几毫米的空间转动用,防止转动的时候干涉

网友:
2 你展开了,折叠了。你这是自言自语呢,还是与别人沟通交流呢。
4 展开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想用钣金方式建模,开玩笑吧。
结论,除非你公司是接钣金活的,否则无论是自己干,还是外协让别人干,都不必出展开图,你要的是最终结果,即符合图纸的箱体。
至于你车间用什么方式,如何省料的折弯出这个箱体来,与你设计者无关。

网友:
唉,你这是不了解钣金的工艺。。。。找个人教下吧。

网友:
外协做电柜的话,只要给外形尺寸就可以了,再告诉他们那些地方开门就可以了,没必要那么详细。我看你这好像是刚学SolidWorks

网友B:
刚学也不是这样画的
先画个实体,画好边边角角,然后转换成钣金,每一块钣金都是一个实体。实际应用就可以每个实体展开下料,然后焊接起来

网友(点评):
思想深刻,见多识广,乐于助人!

网友(点评):
楼上点评到位

网友:
初阶的可以尝试用钣金绘制单件再装配,高阶的可以尝试多实体转钣金,神阶的可以尝试多实体多钣金

网友(点评):
思想深刻,见多识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学也不是这样画的
先画个实体,画好边边角角,然后转换成钣金,每一块钣金都是一个实体。实际应用就可以 ...

楼上点评到位

网友:
楼主这是练手画图还是为了外协呢,如果为了外协,一般都是给出外形尺寸,开孔位置,或者其他一些特殊要求,无须出图的

网友:
又学到  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