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RT data Manager输出到SW弹出这个东西,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17-10-16):
(图片)

网友:
输出成STP格式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对话框说的很清楚,你输出solidworks格式是需要许可的,但这个气缸库没有许可,所以你不能输出成solidworks格式。
可以输出为stp中间格式,因为中间格式是公用的,不需要许可。

网友:
PART data Manager输出的模型,一直都用STP的,因为只有这个格式的数模才最稳定;其他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奇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