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联轴器如何改进

楼主(2017-10-16):
       如下图所示,两个孔径分别是φ150、φ110,两个外圆直径φ210、φ350,大轴这边是减速机输出轴,工作环境:转速低,频率也不高,平均一小时正反转100个来回(每次只转三分之二圈),但设计扭矩需要1.5万牛米。
       现在就是这种联轴器结构螺栓经常松动,怎样改进联轴器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做成鼓形齿联轴器

楼主:
梅花型的不好吗

网友:
联轴器松动的原因是因为两个轴安装不会完全同心,会导致轴承受力周期性变化,导致螺栓松动,只要解决同心问题螺栓就不会松动了。选择梅花形的联轴器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标准梅花型联轴器的公称扭矩为18650Nm,而你设备的使用扭矩为15000Nm,安全系数为1.24,这么大扭矩的联轴器安全系数至少为2-3,安全系数有点小。

网友(点评):
是最大型号的公称扭矩为18650Nm

网友:
先问问LZ:你这叫啥联轴器。然后再根据负荷类型,在手册里看看该类型是否合适。初步看LZ的东西是靠不上哪个类型滴

暂且归这类,红线标滴问题都存在。

网友(点评):
这与其说是联轴器,不如说是法兰连接,联轴器没有这样的,螺栓不松才怪。

网友(点评):
就算是铰制孔螺栓,恐怕在这也得考量能不能用

网友:
自己加工就做十字型的

网友A:
110的轴是不是少了一点点?凸台跟止口留那么大间隙没用吧?螺丝跟孔的间隙是多少?止口那里有间隙,螺丝应该用没间隙的螺丝,手册上面的很详细。。。。要是冲击大,正反转总归还是会松的

网友(点评):
那叫铰制孔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的轴是不是少了一点点?凸台跟止口留那么大间隙没用吧?螺丝跟孔的间隙是多少?止口那里有间隙,螺丝应 ...

止口不起作用,螺丝M20,孔径φ20.2,现在想要在不动联轴器的基础上怎么做到防松。

网友(点评):
螺帽直接焊死

网友B:
螺栓加个弹垫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栓加个弹垫可以吗?

难道你不知道所有放松措施里面,弹垫是最没用的吗
尤其楼主这样的大件

网友:
上止动垫片加止动螺母试试

网友:
不想动联轴器结构就只有在螺栓防松上下功夫了,貌似螺栓防松方法手册上有很多

网友:
用上防松螺母

网友:
如果纯粹防松,再加一个螺母,双螺母看一下效果。

网友:
联轴器接缝螺栓之间做一条径向键槽,用键传递扭矩。

网友:
其实是联轴器使用的型号不适合现有的工况,建议采用花键式

网友:
以后再问问题麻烦把前提条件讲清楚,看我回复了一大堆都白回复了

网友:
正反转的力矩全靠螺栓在传递,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螺栓?是不是铰制螺栓。如果螺栓与孔属于松配合导致正反转切换的时候两个法兰盘有相对转动时间久了就会松吧,建议配合使用铰制孔用螺栓,这种联轴器应该有专业厂家提供吧?配合尼龙防松螺母?个人建议不知道行不行,双螺母应该也行

网友:
打几个定位销好了

网友(点评):
那就光几个定位销吃力了

网友:
两个轴的同心度不高,楼主可以试着打表校验一下

网友:
应理清螺丝松动的原因,是预紧力不够还是震动震松。如果是前者直接加大预紧力,如果是后直接就是用防松垫圈。

网友:
改用真正的联轴器吧,骚年

网友:
螺栓放松,书上有很多啊,比如双螺母等

网友:
如果不经常拆卸,可以考虑把螺栓焊死。也可以加两个螺栓放松措施

网友:
有凸凹,也有间隙也就没了同轴精度。标准滴是有精度滴配合。俩端面再有平行误差就会有“假贴实”滴现象。就可能产生运行一段时间就松掉事情发生。铰制螺栓也需考量。可能在制螺栓孔时就已经是不同轴了。

网友:
采用自锁螺母就可以

网友:
查询了一下,轮胎式联轴器可能适合你这个工况,但是有个缺点是,会有轴向力

网友:
可以使用滚子链联轴器吗?

网友:
建议中间加减载销,或者键条

网友:
为啥不用标准的联轴器?
看图来说这个严格来说只是两个法兰盘连起来了,是一个硬链接结构,不像联轴器可以补偿误差。
可以用六角带槽螺母,螺栓上钻一孔,插开口销别住。
最重要的是分析一下原因,是同轴不行,还是加工精度不合适。

网友:
螺栓松动是因为没有防松措施啊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螺栓防松部分

网友(2018-01-13):
涨知识了!

网友(2019-08-28):
你这个是刚性联轴器,对于安装找正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安装没有找好同心,螺栓容易松动是必然的结果!

网友:
这个不是联轴器连接吧,直接靠螺丝连接传动把

网友:
看图推测LZ不太了解这种东西,两个半联轴器中间的凸凹是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