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水问题

楼主(2017-10-16):
有人使用过汉斯的胶水吗?
使用 岩田WA-101 系列的喷枪,有时胶水雾化很好,有时很差。

目前已经知道和胶水有很大关系,听说刚生产的好,生产时间长的不好。有些打开封盖都不流动了——这些就好判断质量好坏。
还有一些是流动性较差,退货了听说供应商更改生产时期标签继续发过来。。。无语
请问如何快速判断胶水质量?
另外大家使用都有这种效果吗?还是我们采购的质量有问题?

楼主:
图片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差的状态

网友:
胶水的保存环境对质量也有很大的影响的

网友A:
环境温度、湿度都有很大影响吧。我们公司是专门用个冰箱类似的东西保存的,温湿度调好

网友B:
使用胶水前,两个零件表面的光洁度与渣滓要合理,表面不应该太光,渣滓不能太多

网友:
供应商更改生产日期标签继续发过来的事情很有可能发生,采购与之里应外合

网友C:
你们的胶是什么类型的?别的品牌能用么?我这有道康宁和乐泰的,海特曼的胶也有,没听说你上面那么做的,这东西都有保质期,如果以次充好你还是看看内部的关系吧

网友D:
汉斯啤酒喝过。
不过国内退货后供应商更改生产日期标签继续发过来的现象,简直太普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汉斯啤酒喝过。
不过国内退货后供应商更改生产日期标签继续发过来的现象,简直太普遍了。

额。。。。这都无法接话了。

目前这事弄的现场已经不想或者不敢反馈问题了。
没事经常找我们做设备的改变喷胶轨迹,变相让我们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胶是什么类型的?别的品牌能用么?我这有道康宁和乐泰的,海特曼的胶也有,没听说你上面那么做的,这 ...

汉斯AB42-35大侠说的这几款没用过,我们用的是德国的牌子。

现在才十月份,用的是9.28号的胶,也就半个月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胶水前,两个零件表面的光洁度与渣滓要合理,表面不应该太光,渣滓不能太多

产品表面有脱模剂所以对胶水要求也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温度、湿度都有很大影响吧。我们公司是专门用个冰箱类似的东西保存的,温湿度调好

空调房里保存的,应该环境没问题。

楼主:
用的人很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调房里保存的,应该环境没问题。

胶水都有保存温度的,你的空调房满足这个温度就成

网友(2018-03-20):
我是做热熔胶设备的,你这产品是用于粘结的吗?看你这情况应该是胶枪喷胶效果不好,若是需要也可以联系我,15006213066电话微信同号。静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