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pamstamp软件的请进来

楼主(2017-10-16):
各位大神好 ,我想请问有谁对pamstamp这个软件比较了解,我想咨询下  再模拟橡皮囊成形过程中的腹板面的形状畸变是否可以在软件中显示出来,还有请问谁会使用pamstamp软件 我想仔细询问  请大家留言 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模拟。你要做什么零件的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模拟。你要做什么零件的模拟?

太好了  请问大神你会pamstamp么 我想模拟的是液压橡皮囊成形 模拟的是曲线翻边的部分,请问大神 在翻边过程中,成形后的制件,将腹板面放到地面上,我们会发现腹板面不是紧贴在地面上的  有一部分紧贴地面 一部分处于悬空状态 ,就是说腹板面不平整,我的论文的题目就是如何控制工艺参数来减小这个翘曲的量,并且找到这个翘曲的量随着工艺参数变化量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请问pamstamp软件在有限元模拟中是否可以模拟出腹板面的翘曲状态啊 以及如何是设计这个论文的思路
??、谢谢

网友A:
腹面不平是因为相对板厚来说板太大了,这是橡皮囊涨形本身做这种翻边就存在的问题,因为没有板切向的摩擦力。特别是不对称的零件

网友:
一般这种大平面的腹板要增加加强筋的,或者做成凹陷的,使其在板面内达到塑性条件,消除不均匀弹性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腹面不平是因为相对板厚来说板太大了,这是橡皮囊涨形本身做这种翻边就存在的问题,因为没有板切向的摩擦力 ...

大神,请问你对这个板料的诚信过程是不是特别了解啊 我现在开始写大论文了  思路比较混乱 你加我QQ呗 QQ396138949 我想和你交流一下 这里

网友:
都要写大论文还没做好模拟?有点不靠谱啊

网友A:
在这里讨论吧,说不定也有人感兴趣呢

网友B:
这种需要找相关书籍或视频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需要找相关书籍或视频学习

pamstamp为比较非主流的软件 不像abaqus ansys等一些软件都有书籍与视频教程 所以入手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讨论吧,说不定也有人感兴趣呢

我现在是模拟可以基本模拟了 但是这个模拟的思路有点不清楚 ,老师说控制翻边高度,圆心角,曲率半径等等条件去模拟 来找到规律,但是我在想如何设计论文的模拟思路,比如先模拟什么后模拟什么 或者与拉深筋是否有关或者与轧制方向是否有关等等因素 因素很多的 我现在就是不能系统的把这些因素好好地归纳然后想出合理的模拟方案  控制哪些定量哪些变量或者是是否需要正交化方法,就是这些没有确定好 ,所以想听听过来人的建议 我是跨专业考的研究生 所以基础不是很好

网友(点评):
看来你需要好好和你的老师交流讨论下,当前前提是你需要做足够多的准备。你说的其实比较在点,就是论文的系统性问题,是研究方法问题,老师说的比较微观,关注的是具体细节。二者并不矛盾,可以说说是互为补充的。

网友(点评):
你可以按照老师的建议先把这些模拟做了后看看规律,发现规律是研究者很重要的任务

网友:
没用过,楼主好运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模拟可以基本模拟了 但是这个模拟的思路有点不清楚 ,老师说控制翻边高度,圆心角,曲率半径等等 ...

恩 那你能想一个系统的方案么 我想考虑参考下 我现在能拿出来的资料就是该板料的成形的力学参数 很全  还有实验室下面做的几组曲线翻边(凹凸曲线复合翻边)的零件 ,各类尺寸的 ,其他的没了 要是换做是你 你打算怎么做 这个论文方案 ?

楼主(2017-11-22):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模拟。你要做什么零件的模拟?

曲线翻边 模拟 铝合金2024  你会么 我模拟的时候起皱了 怎么办 用什么可以防止起皱 设置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线翻边 模拟 铝合金2024  你会么 我模拟的时候起皱了 怎么办 用什么可以防止起皱 设置怎么设置

要不起皱,需要使板料获得一拉一压的应力状态,你模拟起皱是零件工艺存在问题,应力条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