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剥离标签

楼主(2017-10-16):
标签

标签

如图,200*100的离心纸上有4个标签, 产线是单片供料,不能做卷料,怎么方便取标签呢?,主要把标签从离心纸上剥离。。各位大神有啥好办法啊?

网友A:
这么薄的东西也只能选用真空吸盘抓取了

网友B:
有没有感觉到一丝丝别扭的地方

网友:
办法 嘛 应该有的

网友:
没有载带啊?
两个大大的圆柱,相向转动,(跟齿轮啮合差不多)圆柱上都有负压。
原料放一摞躺倒,先吸在一个辊上,然后经过另一个辊的时候被剥离。
然后粘有基带的圆柱再和另一个圆柱啮合,把基带带走吹掉。

网友(点评):
负压可能不行,用粘胶粘除

网友:
卷曲侧边就能剥离

网友:
离型纸折18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薄的东西也只能选用真空吸盘抓取了

如果标签和离型纸之间没有缝隙,真空吸盘也没用啊

网友C:
利用热膨胀系数原理也许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感觉到一丝丝别扭的地方

没有别扭啊,  客户端只提供单片4联的标签纸,不提供卷料, 生产一台,提供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热膨胀系数原理也许有惊喜

你是说,给原料片加热?

网友(点评):
是的,冷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薄的东西也只能选用真空吸盘抓取了

真空吸盘是吸不起来,必须破坏标签纸与离型纸之间的离型力才可以。

楼主:
感谢大家提出宝贵意见,昨天晚上回家想了想,下面这个方案清大家多提意见,谢谢!压辊向下压紧料片,气爪夹指夹紧料片端部的1.5离型纸的留白,滑台(步进或伺服)带动气爪向下运动,每向下运动一个标签的宽度,其他吸盘机构取走一个标签,这样连续取走4件。 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还望大家多提意见,谢谢,一直做治具,转自动化,知识和经验还很欠缺,但是老板说,夹具和自动化不分家,所以就硬气头皮往前冲

网友:
电子材料行业这种片材用得很多,应该去那个行业找找灵感

网友D:
不会发图片哦
我意思  你做吸盘架,载着一个比标签小一点的吸盘,每次吸取时,吸盘架都压着非吸取部分,吸完一次,下次位移一个标签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发图片哦
我意思  你做吸盘架,载着一个比标签小一点的吸盘,每次吸取时,吸盘架都压着非吸取部分 ...

不预先破坏标签纸与离型纸的黏贴力,你是吸不起来标签的。

网友:
你应该去问问搞模切的人,没必要再自己动脑筋了,假如那行业都没解决,你也不要指望自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预先破坏标签纸与离型纸的黏贴力,你是吸不起来标签的。

那么 ,吸盘架只压一边的10mm,吸住,升起气缸,让下面的一边被压,一边跟着起来,这样不平就容易吸起来了

网友:
飞达进料,真空吸盘吸住,侧面给一瞬间的风,微微吹起

网友:
脑洞大开了。。。。。。期待楼主会有个好结果并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提出宝贵意见,昨天晚上回家想了想,下面这个方案清大家多提意见,谢谢!压辊向下压紧料片,气爪 ...

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我觉得16楼的做法中间再加上1mm的板做推杆(用弹簧)就可以了,压紧后上下同时吸住,提升时,推杆推掉载带

补充内容 (2017-10-18 13:08):
用喷嘴喷下来更好

网友:
标签是怎样的原料?近期有在研究自动贴标机这块。可以买台贴标机:斑马、CAB等。斑马的贴标机不自带自动化,需要自行规划,也可以找配合斑马的供应商制作;德国CAB的,有卖自动贴标一体的贴标机。
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利用留白,1.5够了,反向拽,参考剥离原理,

网友:
剥离器原理

网友:
楼主这是三星的东西吗?感觉好面熟啊
这个没有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