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聚四氟乙烯软管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7-10-16):
现在需要把内径18mm的聚四氟乙烯软管套到外径为21mm的不锈钢管上,套入长度为40mm,大神们有没有简便易行的方法,整套设备就差这点了,急!!!

网友:
1.必须是直接套进去吗?对接的目的是啥?用接头行不?
2.聚四氟乙烯软化扩口。

网友:
软化胶管然后扩口

网友:
常规都是软化扩口

网友:
最好上图纸...

网友(点评):
这还要图纸,用个锥头,装在手机钻上

网友:
为什么不用“热缩套管"呢?

网友:
聚四氟乙烯管有那么大弹性吗?就算能套上去估计也没有密封能力吧?

网友:
聚四氟乙烯的软管?有多长?如果短的话基本就是个硬管。内径差太大估计无法实现装配。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为了啥?我们有接触过管道内部衬PTFE的。管子外面也可以镀铁氟龙的。。。。

网友(2018-02-06):
学习下   主要要看什么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