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选购测量零件几何公差的工具

楼主(2017-10-16):
各位前辈:

大家好!有一些零件(公差等级最高7级),想自己检验尺寸公差和几何公差,所以请教大家:

1 要测量零件几何公差一般需要准备哪些仪器?
2 这种测几何公差的仪器一般哪里买比较靠谱?

多谢!!

网友A:
1、千分尺,游标卡尺,高度尺,有条件的可以买德国的二次元检测设备
2、展会上采购最好,互相有个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千分尺,游标卡尺,高度尺,有条件的可以买德国的二次元检测设备
2、展会上采购最好,互相有个比较

谢谢您!

千分尺,游标卡尺,高度尺这些就可以测量几何公差了?像平面度,圆柱度之类的?

您说的展会是类似于展销会吗?如果现在急用,来不及去展会了,在哪里购买比较靠谱些?

多谢大侠!!

网友B:
楼主是想有个设备,把零件一放,直接自动就出带公差的图纸吧

网友C:
恐怕你先要选购基本专业书或者手册之类的把公差的实际情况弄弄明白。简单说来,尺寸公差还比较好办,尺子靠谱,懂得操作基本查不大离。几何公差真的很难说。需要什么?…… 检验平板,方箱,平尺,刀尺,塞尺,水平尺,等高块,V型架,精密千斤顶,微分表,比较仪,块规,表架,高度尺……也许还需要根据工件的实际情况设计制作一些专用的检验辅具。还有最高端的3D测量仪。就算把这些放在你面前,真的能很在行的使用吗?比如平面度,背定义不算难,但怎么才能从无数点中找出决定平面度水平的那四个点?前面罗列的那一堆东西里哪些能用来测平面度?是不是很晕了?根据工件具体情况,方案一:平板+精密千斤顶+(微分表+表架;或:高度尺+微分表);方案二:刀尺+塞尺;方案三:水平尺或带水准仪方箱……,……。该怎么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有个设备,把零件一放,直接自动就出带公差的图纸吧

这种设备我也想要

网友(点评):
我也想要!

网友:
5楼高手!

网友:
根据公司的零件品种结构尺寸精度及批量,还有公司的财务状况。可以测量尺寸公差和几何公差的量具,真心很多。楼主没头没尾的问,谁能回答你

网友D:
普通量具,国内成量、哈量,上量,国外的三丰,英氏,马尔。
仪器类的,三坐标,圆度仪,长度仪,影像仪等等,常见品牌三丰,海克斯康,蔡司,智泰,新天等等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尺寸公差可以使用各种尺子量,形位公差可以用三坐标来测量,德国蔡司,海克斯康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恐怕你先要选购基本专业书或者手册之类的把公差的实际情况弄弄明白。简单说来,尺寸公差还比较好办,尺子靠 ...

谢谢大侠!!!

以前学校里学过公差,也做过公差实验,但记不得用过哪些工具了,不过好像没您说的那么多和专业。受教了!!

其实我最主要想检验的是:两个理论上共面的平面(两个同轴的回转体的表面),实际加工出来并装配后的轴向平面间距(理论值是0),如果超过一定允许值,就表示失败。这个不知道能精确检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量具,国内成量、哈量,上量,国外的三丰,英氏,马尔。
仪器类的,三坐标,圆度仪,长度仪,影像仪等 ...

多谢前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以前学校里学过公差,也做过公差实验,但记不得用过哪些工具了,不过好像没您说的那么 ...

最好上图,否则理解你的意思还真的有点难度,“两个同轴的回转体表面” ——结合上下文猜测,似乎是“……回转体端面”,如果猜的没错,应该是两个环形面或一个环形面+一个圆面,你要的是两个面的距离差为零。

检查之前有很多问题需要搞清楚,这里先不扯,直接说检查。

1、如果面足够大,大到可以放微分表的表座,那么——在检验平板上将装在表座上的微分表归零,之后将表座放在一个面上,表头打另一个面。当然你希望得到的读数是零。

2、如果能让你的件站在平板上,可以用高度尺,做一个专用的测头,打两个面的高度,你也希望得到相同的读数;或可在高度尺上装微分表,以一个面归零,再打另一个面……

3、如果没有上面的条件,要求不是很高,也有牛人会玩,用一把刀尺靠紧被测面,用电筒照刀尺背面,正面用眼睛观察刀尺与被测面之间的缝隙是否均匀……

4、如果被测面精确水平,也足够大,可以用水平尺在两面间搭桥。

5、以一个面校准,将一把平尺与该面调至平行,再在平尺上架表,表头打两个待测表面……

6、用三坐标测量仪……

……

很多办法可以用,都是这个套路——如果……那么可以……。到底哪个适合你呢?

回到前面没说的问题,你的待测目标有点复杂,实际上其中既有距离问题,也有平面度、平行度问题,端面跳动问题,有加工问题,也有装配问题,既是同轴两工件,端面的问题恐怕还会与轴向几何关系有关。说个不讲理的情况,你的要求很可能被理解为:我只要在两个工件上各找到一个点,只要测量结果证明这两点的连线在垂直于轴线的平面内,就算合格。但估计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上图,否则理解你的意思还真的有点难度,“两个同轴的回转体表面” ——结合上下文猜测,似乎是“ ...

谢谢大侠!!!
就是要检测两个同轴回转体的端面共面情况。

如果方便,可参阅附件,希望检测的是面1和面2的轴向间距,不知道这种情况能否检测,如可以用哪种比较合适?

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就是要检测两个同轴回转体的端面共面情况。

如果是我,会选择方案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会选择方案2.

多谢大侠!!!

您说的方案2中 “如果能让你的件站在平板上,。。”中的平板是不是要求水平调节的很好?不然是不是检测就没有意义了?

还有就是其中一个待测平面面积很小(扇形面,内外半径差只有2.5mm),不知道微分表的测头是否能检测这么小的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您说的方案2中 “如果能让你的件站在平板上,。。”中的平板是不是要求水平调节的很好 ...

1、一般来说,检验平板在安装时要求调整好水平,之后定期检查校正。如果确定检验对象与水平关系不大的话,临时放置的平板也不一定对水平可以追求。

2、微分表可以装接长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恐怕你先要选购基本专业书或者手册之类的把公差的实际情况弄弄明白。简单说来,尺寸公差还比较好办,尺子靠 ...

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一般来说,检验平板在安装时要求调整好水平,之后定期检查校正。如果确定检验对象与水平关系不大的话 ...

多谢大侠!!!

这种接长杆是买微分表的时候有配套附带的还是要另外买的?或者是要定制(因为要测的面实在太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这种接长杆是买微分表的时候有配套附带的还是要另外买的?或者是要定制(因为要测的面 ...

会有一款适合 你

楼主(2017-11-22):
引用 网友C:
会有一款适合 你

多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