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锁故障维修实战

楼主(2017-10-16):
      今天有一个设备使用有一年多时间了,发生了液压锁失灵的状况。作为技术流当然不会用简单换件来解决,咱们要自己来维修。抄家伙上,拆开以后发现,弹簧严重变形,居然把球阀支座硬硌出来两道沟,直接上图。

      弹簧已经严重变形,支座两道沟触目惊心。可想而知密封面也好不到哪儿去,最终导致了密封不严。下面这张更清楚。

      换个角度再来一张。

附上结构原理图,大家来讨论一下。

      我分析原因应该是装配时弹簧就发生了扭转,使用中冲击频繁最终导致了问题发生。最终这个锁光靠修是解决不了问题了,不过难不住我,找几根管子外挂一个管式液压锁照样走起。

网友A:
看楼主掌纹就是操心的命啊

网友(点评):
还有算命的才艺,牛啊

网友(点评):
多才多艺

网友(点评):
几时也给我算上一卦,算好了发红包,算不好那就当玩玩哈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里面的啊

网友:
应该是装配时拧螺纹弹簧卡住没一起转动,外端发生了扭曲。

网友(点评):
有道理,高手

网友(点评):
这么说就是弹簧的旋向选错了?

网友(点评):
这个阀可能车间的工人拆过,所以在重新装的时候比较随意

网友:
改善後是什麼形式的?可否講解一下?

网友:
如果要采用一定要验算呀验证!!!液压锁是关键部件滴。或是给弹簧加槽

网友:
佩服楼主。问题分析到位,解决问题胸有成竹!!!

网友:
钢球密封位置损坏程度怎么样?

网友:
球阀支座硬度不够吧,看图锥面都炸开了。
以前拆过一个“失效”的电磁换向阀,顶杆也是这样炸开了

网友:
目测出现这种情况有这么几点原因:
1、结构设计有误,无弹簧位置安装槽,导致弹簧自由状态;
2、弹簧旋向和螺纹旋向一致导致才安装时,弹簧属于“呛着头”走;
3、另球阀支座与基体之间间隙是否过大,导致弹簧“有隙可循”。

网友(点评):
赞!我研究研究

网友:
顶   问题分析透彻,调理清楚。
楼主17年注册积分这么高有点过分

网友(点评):
勤劳努力,日有所长!

网友:
支持刨根问底的精神

网友:
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掌纹就是操心的命啊

机械行里算命最好的

网友:
楼主是细心人

网友(2018-05-23):
请问楼主这种单向阀有没有油缸盖专用的?

网友(2018-11-03):
楼主介绍一下液压锁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2019-06-10):
前段时间我这一个先导阀,也使里面弹簧坏了;
一般阀里的弹簧损坏,除了安装之外,都有哪些原因?有没有大神总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