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伺服升降机构

楼主(2017-10-16):
公司产品需要,要设计或者采购一款伺服升降系统,驱动一个槽体升降,负载500kg,行程600mm,速度50mm/s,不知道大家使用过没有,最好是大品牌的,类似于图片这种,或者伺服电缸也可以,有了解的社友请推荐一下,(注意:不是随便整两个导轨,整个滚珠丝杠配上伺服电机就可以了,应用场合空间受限)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咨询个大的品牌报价?多少范围之内可以接受

网友B:
500KG应该不算大负载

网友:
500kg真的不算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咨询个大的品牌报价?多少范围之内可以接受

总的报价最好控制在3万以内,一定要大品牌的,自己做的不考虑,有好的可以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KG应该不算大负载

用过的话推荐一个品牌啊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阿里巴巴上搜一下呗

网友:
一套液压就可以达到几吨的推力,你也不是杠杆,所以是1比1的.一套液压也才3000多还含油缸.(国产货)一套液压站,推4个液压缸.效果杠杠的.

网友:
品牌,那就SEW减速机

网友C:
一套液压就可以达到几吨的推力,你也不是杠杆,所以是1比1的.一套液压也才3000多还含油缸.(国产货)一套液压站,推4个液压缸.效果杠杠的.

这是个好方法,简单,可控,价格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套液压就可以达到几吨的推力,你也不是杠杆,所以是1比1的.一套液压也才3000多还含油缸.(国产货)一套液压 ...

液压控制同步的伺服阀还是有点小贵的。

网友:
3万 正伺服系统,还要求大品牌,肯定搞不来!

网友D:
大品牌,价格就高。,你的预算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品牌,价格就高。,你的预算是多少。?

最高5万,你知道吗?推荐一下

网友(点评):
伺服电缸国产大品牌,可以联系我673921127

网友:
剪式升降机可以用?

网友:
楼主这个配置,3万是肯定不够的,5万应该是够了

类似的应用,只能选择电动推杆,我来推荐个品牌给你吧。不过事先声明,我跟这个品牌没有任何关系,我手上也没有资源,只是推荐方案

力士乐的EMC系列电动缸

图片可以看到参数,满足你的速度,负载,行程的要求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需要提醒你的是:这里列出来的参数是有前提的,就是你需要修改设计,额外增加可靠的导向,如果只想用四个电动缸来举升,你可能需要选择最大的100系列,因为电动缸是无法承受很大的径向力的,它的最佳工况是只承受轴向力

伺服电机我就不建议你选这个品牌了,因为太贵。可以选择施耐德,倍福这些二线品牌

以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8-02-11):
螺旋升降器选亚特兰的 伺服电机你随便 转向器可以选亚特兰的

网友:
随便哪个做电推缸的品牌都能搞定的玩意,大品牌你看下雅马哈和IAI,不过转角机要自己配,棒子的robostar,日本NEK,台湾AIM,都有成套,一般的国产品牌很多,润达什么的。本社区就有个人做这个的,不过这个叼毛做事不太地道,不给你推荐。

网友(2022-03-11):
建议使用刚性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