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程套卡死问题谁能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7-10-17):
红色弹簧上下运动,其中导程套在相对运动,现在担心导程套会有卡死,求一个或几个解决方案,参考一下

网友:
不平行引起的憋死.麻烦不要只给看个局部,否则不好评判.

网友:
开油槽,加大间隙

网友:
弹簧上端做限位圈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悬臂的吗?悬臂结果这样的肯定会卡的,还有你也没要给精度要求,这种结构隐蔽,但是用直线轴承套轴,然后弹簧放光轴外面,这样跟好。愚见

网友:
你这个配合尺寸精度加工很有难度。建议将下阀兰与轴做成一个整体,变成为一个台阶轴。台阶轴上部分导正定位外阀兰。弹簧装配在台阶轴与外阀兰之间。这样配合尺寸只有两个,外阀兰的孔与台阶轴的上部分。你认为呢?

网友:
是不是可以在中间轴和外活动套活动部分加个直线轴承

网友:
设计思路:为什么要用那么长的弹簧?

网友:
黄色部分的重量应该会导致偏心,所以有卡的机会还是比较大,建议加导向的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