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塞规环规问题

楼主(2017-10-17):
现在我这边碰到一个问题,铸铝件上有一个1 5/8-12UN 2B的内螺纹 还有一个是304不锈钢的配件是1 5/8-12UN 2A的外螺纹;塞规1 5/8-12UN-2B通止规都符合内螺纹(通规通,止规止);环规1 5/8-12UN-2A通止规都符合外螺纹(通规通,止规止),但是现在304不锈钢的外螺纹拧不进铸铝件的1 5/8-12UN 2B的内螺纹,是什么原因啊,有知道的么?

网友A:
外螺纹大径和内螺纹小径,需要另外检验,螺纹规是检验不了外螺纹大径和内螺纹小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螺纹大径和内螺纹小径,需要另外检验,螺纹规是检验不了外螺纹大径和内螺纹小径

我现在觉得是外螺纹的问题,前几批和之后的几批都能拧紧去,就中间一批拧不紧了,不过环规都检验都是合格的,螺纹大径和小径怎么检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觉得是外螺纹的问题,前几批和之后的几批都能拧紧去,就中间一批拧不紧了,不过环规都检验都是合格 ...

卡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觉得是外螺纹的问题,前几批和之后的几批都能拧紧去,就中间一批拧不紧了,不过环规都检验都是合格 ...

一般公司都有螺纹表的,大小径值查一下,卡尺卡一下就好了,公差挺大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大小径或者牙侧角有误差。建议楼主使用螺纹指示规,可以直接测量大小径、中径和牙侧角螺距,比螺纹塞规方便多了。有一个品牌叫Johnson Gage的,楼主可以了解一下,挺好用的,我们公司就一直在用。

网友:
查一下螺纹手册,是不是螺纹规2A和2B的公差等级的关系。

网友:
通规磨损的可能也有的

网友:
你的外螺纹通止规拧的进内螺纹通止规嘛。

网友:
这个你要同调压铸机的师傅讲。如果脱模来福杆没有问题。那就是调机压力、温度的问题

网友:
有时候毛刺也会阻挡螺纹的进入的

楼主:
已经查到问题所在了,原来是内螺纹的小径做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