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节省成本的方法,请从多方面来讲讲

楼主(2017-10-17):
RT,还请各位前辈传授一下经验。

网友A:
一想到你在设计产品的时候还要考虑成本就很头痛,
这个主要考虑到周边资源,像你有激光机,折弯机,设计零件的时候就多往钣金件靠拢。
如果你有车床铣床就多往机加件靠拢。材料成本一般少于工时成本,所以怎么方便加工怎么来。

网友B:
对于非标设备而言,节省成本=方案没问题,结构可靠,减少售后,设计效率高。这些搞定的话外购件,加工成本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非标设备而言,节省成本=方案没问题,结构可靠,减少售后,设计效率高。这些搞定的话外购件,加工成本 ...

确实,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公司往往会忽略售后这一块。从总体来讲,兄台说的很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想到你在设计产品的时候还要考虑成本就很头痛,
这个主要考虑到周边资源,像你有激光机,折弯机,设计零 ...

因地制宜,也是一种节省成本的方式。

网友:
人工成本,加工,装配,调试,售后,说实在的,材料真不值钱,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能用国产的,就别选进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非标设备而言,节省成本=方案没问题,结构可靠,减少售后,设计效率高。这些搞定的话外购件,加工成本 ...

   确实,一次成功可靠,控制质量,不返工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质量问题的花费会吃掉所有利润,还会造成资金回收问题。

网友:
先搞一个可靠度高的方案,上报评审,再由上峰提出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