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销的装配问题

楼主(2017-10-17):
      在流水线组装设备中,要将图片中的弹性销实际外径2.2,要装入另一图片中直径1.9的孔中去。而弹性销的倒角只有C0.45。
      这个装配工位怎么设计?

网友A:
只能从锥导套方面考虑

网友B:
直接夹紧缩小外径,装到位后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夹紧缩小外径,装到位后松开。

位夹紧的周向位置不确定,夹在开口处怎么夹也会扁,很难小

网友:
等待大侠们高见

网友C:
不懂,有C0.45的倒角还不够吗?

网友:
不成熟的思路:
1.装配定位,行星轮位置固定-即销孔位置固定;剩下的就是固定弹性销的下落位置
2.弹性销的装配,
  1.9-2.2你这应该算超过盈配合了,模拟下装配可行性
   设计个对开式半圆柱导管,两个功能:a.夹紧,b.尾部有伸缩杆

装配过程
  1.行星轮定位
  2.对开导管抱紧圆柱销(开口确保贴死),圆柱销头部露出导向角
  3.移动至销孔上方,销孔与导管同心
  4.导管伸缩杆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有C0.45的倒角还不够吗?

倒角肯定够,但方法不当就不够了

网友D:
楼主:在此装弹性销之前应该还有一个部件。那个部件的孔径应该大于2.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此装弹性销之前应该还有一个部件。那个部件的孔径应该大于2.2吧

一样大,也是1.9

网友:
如果这个孔径都是1.9,那不应该用此形状的弹性销啊。如要用此弹性销装配很麻烦。此弹性销在装配第一个零件后垂直度要保证,不能变形再才能装配第二个。如果两个零件一起装配,此弹性销在装入第二个零件时,前端已变形。那不是失去作用啦?挺伤人的

网友:
精细活。孔应有一定的硬度,用滑脂压入。或销冷冻后压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从锥导套方面考虑

是用的锥导套,可是气缸冲下去,冲针弯了销子一动也不动啊。

网友:
既然是流水线上用的,因此假定带孔的零件可以做精准定位,后面的事情就比较简单,开口销放入导向套,孔径比开口销略大,间隙做到最小,依靠推杆将开口销压入。推杆与导向套之间的配合要非常精确,否则这么细的杆子是很容易弯的。锥形导向应当是不可取的,因为没法为推杆提供可靠地支撑,一定会弯掉

综上,这个工艺的难点在于带孔零件的精确定位。如果这个可以实现,后面的事情都很简单。可能的解决办法

1. 如果产品外形很准,或者有可供定位的特征,则在夹具上想办法,将产品精确定位
2. 如果无法精确定位,则可考虑二次定位。夹具做粗定位,设备做二次定位后固定死。例如:做一个大倒角的圆柱,插入做过粗定位的产品上的孔。然后再用用夹爪或压住的方式将产品固定住,圆柱移走,孔的位置就足够精确了
3. 如果不差钱的话,可以直接在夹具上定死,然后设备上放置相机拍照后做补偿。这需要一套相机,和伺服的两轴

网友:
这个容易,弹簧顶珠定位零件的孔,锥导套与之同心,关键之处是锥导套内孔要小于弹性销直径,具体小多少自己试吧,确保弹性销不歪又容易拔出锥导套就OK了

网友(2018-09-27):
可以将弹性销的一头先压一点角,外径更小一点,是否更适合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