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设计,求大侠指教

楼主(2017-10-17):
求大侠指教 这种输送皮带缠绕的方法一般是往哪边转?

网友A:
正常的话,张紧轮在松边,电机有可能是逆时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话,张紧轮在松边,电机有可能是逆时针转。

那电机一直逆时针转会不会有什么不好?

网友B:
皮带从左向右 电机顺时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电机一直逆时针转会不会有什么不好?

不会,电机正反转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电机正反转都没什么问题。

OK 蟹蟹大侠

网友:
图中是皮带向左送。图中的张紧装置主要不是张紧皮带的,是确保主动轮摩擦的,张紧皮带的张紧装置应在左端。所以输送带应该向右送才好。

网友:
链条传动最好配张紧轮

网友:
支持7楼8楼

网友:
这种机构是最合理最全面的涨紧机构了,正反转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皮带从左向右 电机顺时针

正解

网友:
这个张紧轮有导向调偏功能,在松边的话就失去这个功能了,貌似驱动滚筒直径应相对大一点,我一般是小链轮带动大链轮,不然还要加大电机减速比有点浪费

网友:
想跟lz请教输送机的设计方法及要点,希望lz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