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和激光切割钣金哪个效率高,更省钱?

楼主(2017-10-17):
请问水刀切割钣金和激光切割钣金哪个效率高,哪高设备投入更省钱

网友:
6mm一下激光切割有绝对优势,不论断面、切割速度、精度等。一台2KW的激光切割机的设备投入在60-80万左右,主要看激光器品牌。可以割到16mm以下的碳钢和8mm以下的不锈钢。

网友A:
   楼主说在钣金方面,其实激光跟水刀可比性不大,主要有几点
  一.在中薄板方面,厚度0-12mm,这个厚度激光的优势很明显,速度快,精度高。激光在切割1mm速度可以达到40m每分钟以上,12mm速度也可以达到1-2m每分钟,这是水刀无法达到的。
  二.在中厚板方面,激光的竞争对手也是进口的精细等离子,精细等离子误差在50-70司,比激光会差一点,但是投入很低。比如切割25mm的碳钢,激光需要200万以上,等离子的话在50万左右就可以了,精度误差在70司,垂直度控制在2-3度左右,下料切割加工也是可以的。
  三.水刀的优势是非金属的切割,比如玻璃,塑料,陶瓷这些产品。切割的效果不错,因为水切割属于冷切割方式,激光和等离子都是属于热切割,对材料都会存在一定的热影响。这个方面,水刀是很大优势的。
  四.如果单论价格的话,激光价格范围很大,国内厂家机器价格范围30--300都有机型销售,进口品牌的激光切割机价格可以达到近千万。而水刀国内厂家价格在40万左右一台,浮动的空间不大。
  最后,如果楼主需要可以留言联系我,免费提供相应咨询了解。(13062780825)微信同

网友:
如有定论,必死一个。

网友:
应该场合不同,可以性不高

网友:
不论怎样,水刀继后加工可以省事。综合经济效益肯定好

网友:
水刀只能割薄板和非金属的厚薄,自我感觉适合于大批量的产品,激光切割一般打样用的贼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在钣金方面,其实激光跟水刀可比性不大,主要有几点
  一.在中薄板方面,厚度0-12mm,这个厚度激 ...

网友:
果断激光吧,毕竟厚板少。

网友:
2种设备应用重叠很小,基本没什么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在钣金方面,其实激光跟水刀可比性不大,主要有几点
  一.在中薄板方面,厚度0-12mm,这个厚度激 ...

我接触到的等离子切厚板锥度比较大,反而火焰的锥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