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采购求助

楼主(2017-10-17):
目前朋友请帮忙定制一台非标设备,没时间去搞,也没搞过 希望在群里找点帮助。
项目介绍:铜丝阻值小,合金丝阻值大,合金丝和铜丝之间不是绝缘,可以导通。这样的电缆  我通过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到铜丝的起点或终点位置?

补充内容 (2017-10-18 12:28):
合金丝和铜丝直径只有0.1mm左右

楼主:
没有人接触过这玩意?

网友:
铜丝外面有绝缘层吗?

网友(点评):
有绝缘层

网友A:
我们部门小朋友开发了一个,不同金属检测传感器,单片机做的,不同金属穿过孔型传感器,显示不同金属,世面上应该有相同产品,不知道2种以上的能识别吗,理论上是可以,可能要设定判断标准,

网友B:
这种其实基恩士的激光传感器是可以渗透检测的

网友(点评):
可是整根电缆都是内部有金属的 ,合金丝是从头到尾都有 只是铜丝是分段才有

网友:
x光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其实基恩士的激光传感器是可以渗透检测的

激光应该可以探测到的,可以打基恩士客服电话看看

网友:
没太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部门小朋友开发了一个,不同金属检测传感器,单片机做的,不同金属穿过孔型传感器,显示不同金属,世面 ...

应该是毕业设计,当时也就是玩的心态,并没有做成产品,感觉可测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