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方条机加加变形

楼主(2017-10-17):
       长方条长度1100,截面积:24*30,四面直角,材质:45,下料单边留余量3,调质后,铣削四边,就发现变形,弓起来弓出2点多,怎样机加到磨削成品?

网友A:
调质后内应力较大,机加破坏平衡,致使变形。建议1,余量多留点,调质后粗加工,时效,再精加工。2、调质后再退火处理。

网友B:
排没排除是热处理产生的变形?
铣削装夹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没排除是热处理产生的变形?
铣削装夹是怎样的

加工中心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后内应力较大,机加破坏平衡,致使变形。建议1,余量多留点,调质后粗加工,时效,再精加工。2、调质后 ...

退火就硬度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没排除是热处理产生的变形?
铣削装夹是怎样的

热处理后,校平后再上加工中心铣的,发现变形了

网友:
机加工期间,发现有变形弯曲,就要采用校直,用油压机就可以了。
你做过调质的,就更容易产生弯曲现象。
而且在平面磨一两面后,也会弯曲,注意观察。一有弯曲产生就校直。
其他没什么办法。

网友:
考虑一个更换材料,热处理后加工,更加突出内应力的影响。

网友:
主要看精度,看磨床师傅的技术水平。

网友:
用40*40的成形方钢再铣一处吧

网友:
磨床磨的时候垫一张沙皮,这样的精度全靠技术了

网友:
不能退火那就只能校直了

网友:
加工后校直看来是比较好的办法了

网友:
找冷拉料,或者找那些做键条的做

网友:
24*30长1100弯也正常,好赖还受重力呢,不扭曲就行。

网友:
论坛里有机加方面的大神么

网友C:
热处理过程中是否是吊起的,平方肯定变形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处理过程中是否是吊起的,平方肯定变形不小

吊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吊起来了

那要么炉温不均匀,要么本身材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么炉温不均匀,要么本身材质有问题

热处理有变形可以理解,现在是请教机加变形问题

网友D:
应该可以做的,先粗加工(头部留足余量,吊挂用),再调质(吊挂至井式炉调质,变形量小点),回来压平整形,适当给点是小期让挤压应力释放后才实施精加工,精加工的切削量尽量小点,多来几刀,减少切削热应力变形,这样应该能加工到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做的,先粗加工(头部留足余量,吊挂用),再调质(吊挂至井式炉调质,变形量小点),回来压平整形 ...

嗯,

网友E:
加工的时候,两边翻转磨,下刀量少,不要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工的时候,两边翻转磨,下刀量少,不要发热,

网友:
找我做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