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子两侧轴承都做成固定端有什么危害?

楼主(2017-10-17):
辊子两侧轴承都做成固定端有什么危害?

网友:
装配精度高了呗

网友(点评):
确实,这对两侧轴承座的安装孔的间距的精度要求更高,要求偏差不能超过光孔与螺栓的调整缝隙。 而浮动情况下允许有更大的偏差。

网友:
热涨冷缩对整套组件的影响,

网友(点评):
对的,钢材线膨胀系数1丝/度/米,假设辊子长2米,辊子在-20度装配,工作温度30度,轴承内圈将发生0.01*2*50=1mm的移动。

网友:
可以多卖点配件

网友(点评):
汗,可惜备件不是我们供

网友:
很可能根本装不上去

网友(点评):
如果装配精度不够,确实有这可能

网友:
对撑档、边板要求高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种结构

网友(点评):
辊的输送

网友:
转动时容易卡住

网友(点评):
热胀冷缩导致轴承内圈与外圈错位,有可能卡住。

网友:
轴承寿命短。

网友(点评):
热胀冷缩导致轴承内圈与外圈错位如前假设0.01*2*50=1mm,确实会降低轴承寿命

网友A:
棍子的装配精度是通过浮动端的轴承来调节的

楼主:
嗯,装配精度不够时,要靠浮动来找补。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棍子的装配精度是通过浮动端的轴承来调节的

支持,配个图就更完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