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光学结构

楼主(2017-10-17):
光学结构中运用三脚PD,现在先要使用二脚PD,会对波形造成什么影响  怎样改善,求各位大神帮忙

补充内容 (2017-10-25 14:39):
为什么这帖子这么冷清啊   有没有大佬帮帮忙啊

网友:
帮顶,第一次看到光学类的机构方面的帖子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A:
第一次听说三脚的PD啊,PD(发光二极管)不都是两脚的吗?还是我ou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三脚的PD啊,PD(发光二极管)不都是两脚的吗?还是我out了?

双色的?

网友B:
检测的吧,探测器吧,检测能量?针孔聚焦

网友C:
三脚的,在里面封装了1个激光二极管LD和一个光电二极管(PD,它可以用来检测LD的输出光强),其中一个脚是LD和PD共用的。
        光电二极管(Photo-Diode)和普通二极管一样,也是由一个PN结组成的半导体器件,也具有单方向导电特性。但在电路中它不是作整流元件,而是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光电传感器件。
        普通二极管在反向电压作用时处于截止状态,只能流过微弱的反向电流,光电二极管在设计和制作时尽量使PN结的面积相对较大,以便接收入射光。光电二极管是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工作的,没有光照时,反向电流极其微弱,叫暗电流;有光照时,反向电流迅速增大到几十微安,称为光电流。光的强度越大,反向电流也越大。光的变化引起光电二极管电流变化,这就可以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成为光电传感器件。
     一个激光二极管LD和一个光电二极管(PD,它可以用来检测LD的输出光强),其中一个脚是LD和PD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的吧,探测器吧,检测能量?针孔聚焦

对的  检测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脚的,在里面封装了1个激光二极管LD和一个光电二极管(PD,它可以用来检测LD的输出光强),其中一个脚是L ...

那请问  如果我想用二脚的来替换三脚PD,一定会对波形有影响  ,请问如何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脚的,在里面封装了1个激光二极管LD和一个光电二极管(PD,它可以用来检测LD的输出光强),其中一个脚是L ...

你说的这应该是激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三脚的PD啊,PD(发光二极管)不都是两脚的吗?还是我out了?

不是发光二极管,是类似于感应器的装置  用来感应光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