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曲管系列介绍及应用案例

楼主(2017-10-17):
万向曲管系列介绍
可任意调整长度、角度、变换口径,专门用来输送流体(液体、气体)的曲管。
可使用于金属机械加工给水、给油、吹气的曲管

  • 材料使用高品质的POM塑胶原料,具有抗化学性、油性、药品性。
  • 万向曲管绕性佳,定位稳固,不会反弹。
  • 锥形球关节设计消除了圆关节造成的阻流现象,弯曲后
  • 不会缩减内径,也不会打结或疲乏。
  • 与切削刀具碰撞也不会破坏切削刀具。
  • 不导电,适用于EDM(放电加工机)。

曲管压力与流量的特性:
尺寸
建议操作压力
流量
1/4″系列
2.0~3.0 kg/cm2
900 L/H
3/8″系列
2.0~3.0 kg/cm2
1500 L/H
1/2″系列
1.4~2.0 kg/cm2
1700 L/H

建议使用:

  • 使用万向曲管时,会因使用情况的不同,而影响曲管的最大使用压力,建议任何时候做测试。

温度说明:

  • 熔点:165°C
  • 最高使用温度:65°C

适用物品表

一般型万向曲管以POM塑胶原料制造,色泽采用深蓝色及橘色
品名
适用
不适用
乙醇

丙酮

清洁剂

汽油

润滑油

酒精

矿物油

氢氧化钠

农药

刹车油

强碱

氨类过氧化物

次氯酸

次氯酸钠

万向曲管的组装:

  • 使用专用的曲管组装钳即可简单地拆装曲管

万向曲管抗疲乏、摩擦力高:
  • 比金属管线更抗疲乏,因此可以将其固定于定位点上,不易晃动。

.

万向曲管的应用方案:

万向曲管的应用案例:

更多内容与细节下载附件:

网友:
附件是样本吗?

网友:
机床上一般用的都是这种万向曲管喷冷却液的

网友:
曲管组装钳学习了。

网友:
这种如何有数模就完美了啊

网友:
机床上用的好多

网友:
常常用来连接涡旋管-超级冷却枪

网友A:
可以取代现有的金属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取代现有的金属管吗

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使用温度,65°C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