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70%的机器故障源于油品管理不良,可别乱用油!

楼主(2017-10-17):
    有资料显示,约70%的机器故障都来源于各种油品及水和空气的管理不良。针对挖掘机的各种油品使用问题,作一个简单明了的回答,希望对挖机友们有帮助!
◾ 机油是不是可以代替液压油?
机油可以暂时代替液压油使用。
原因如下:往往液压系统注重的是密度、流通力、抗磨和润滑能力,而机油润滑性能较好,密度虽然比液压油低,但是这个是不碍事的。但由于机油的流通力和散热性都不是很好,这就导致了冷车时液压泵工作难度加大,可当热车时又由于机油的散热不好导致油温高容易坏油封和液压泵。所以,只有在液压油不够或者购买不到液压油的情况下机油是可以暂时代替液压油的。
◾液压油可以代替机油吗?
不行!液压油是不可以代替机油的,只可以少量添加使用。
原因如下:由于发动机对润滑要求很高,而液压油达不到相应的润滑效果,会使发动机加剧磨损,还有由于液压油流通性较好,无法保障发动机的正常机油压力、导致车子无力。
◾使用哪款液压油可以减少工程机械问题?
常规液压油在高温下容易发黑变质,容易造成液压油缸产生锈蚀、液压油变白乳化、压力不稳。避免以上问题,推荐使用粘度指数高抗氧化的液压油。
原因如下:常规液压油在工程机械上的使用寿命约1000小时,而优质液压油内含独特的耐高温抗氧化剂,油品长期使用颜色不变黑,更换周期可达1-2年,比常规油品长2-5倍。优质液压油应具有良好的抗乳化性能和抗锈蚀性能,有效杜绝系统内部生锈腐蚀的现象发生。而且凭着卓越的过滤性及出色的分水性、空气释放性和抗泡性。
       推荐一个我现在用的液压油,安美工程机械HK系列。价格与普通L-HM略高,性能接近L-HV。

◾机油可以替代传动油吗?
机油是可以暂时代替和少量混合传动油使用的。
原因如下:由于挖掘机机油比传动油粘度高,其润滑性好但流通速度慢、散热性能不好。这样当液压变速箱用上机油,容易出现车油温高、离合易打滑等问题。所以不能长期使用,机油是耐高温,但传动差,对零件也有影响,加剧磨损。传动油现在有两种,一种是46,一种是68,在北方冬季用46,夏季用68。南方只用68。
◾传动油是不是能够代替机油?
不能!
原因如下:因为传动油润滑太差、粘度不够,容易使发动机出现无力、高温、机油压力低等明显现象。长期使用发动机直接报废。
◾机油可以代替齿轮油吗?
可以!
原因如下:由于齿轮油一般是用在驱动桥和边减的,所以它的主要作用是就是抗磨和润滑。而机油抗磨性能和润滑性能都很好。所以是可以代替齿轮油的(前题不是重工况)很多开过平地机的都知道平地机的平衡箱是加齿轮油的,但是也有很多私人老板拿废机油加进平衡箱。平衡箱加机油是可以的,因为平衡箱里的油只要是来润滑平衡箱里的链条和后支承轴的。新机还是按照规定使用。
◾齿轮油可以代替机油吗?
齿轮油不可以代替机油,只可以进行少量添加。
原因如下:由于发动机对润滑要求很高,还有粘度不能太大。粘度太大,流通性能就差,所以会使机油泵的工作加重很多倍,这样就导致发动机各个润滑点无法得到及时的润滑并加剧了它的磨损,也由于它的流通性能差使发动机得不到更好的散热,容易更加高温。

网友:
在蓝翔大神面前,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A:
看来油品的互换可不是乱来的,是要有专业的技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油品的互换可不是乱来的,是要有专业的技术支持的

油品是肯定不能互换的,不同型号的液压油在性能上差异很大

网友:
剑指偏锋--2016上海宝马展拾贝1  油品
http://www.cmiw.cn/thread-47471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品是肯定不能互换的,不同型号的液压油在性能上差异很大

我们公司就出过因为油品用错了导致的故障

网友:
这个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