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出电柜钣金图,请指点错误

楼主(2017-10-17):
设计了两个钣金件,一个柜门,一个柜体,三维建模后出了工程图,因为要交给别人激光切割,所以请大家指点这两张图纸的错误之处,谢谢啦

网友:
激光割,只要尺寸一比一,没标注也没关系吧

网友(点评):
那可不能成为习惯

网友A:
1.看结构你这属于一定程度防水的--没标注边角焊接!
2.展开图估计是有误
3.箱门标注的GB/T1804---未注明等级
4.箱门漏标尺寸
5.柜体漏标凸缘折弯尺寸
6.不锈钢柜子内部如何拉丝?

网友(点评):
拉完丝再切割焊接

网友:
用solidwork出的图?

网友:
那么小的电箱,底下需要开4个进线孔?

网友:
有三视图有展开图,习惯很好,保持

网友:
展开图的外形尺寸要精确到0.01?

网友:
这个钣金要算折弯系数的
,不然做出来尺寸不对的,你还是标成型后的尺寸吧,给别人做,想自己做的话那就要算好

网友:
图面问题前面已经说的比较具体了,我说说技术要求
钣金一般是激光或者冲裁下料,折、焊,一般不做倒角去毛刺的工序,除非要特殊要求
钣金一般不按GB/T1804的公差要求走,小尺寸一般做不到那个公差,折和焊都是易造成变形影响尺寸的工序,钣金公差一般在0.5以下,好的厂子能做到0.2以下,设计的时候给这个误差留出装配余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看结构你这属于一定程度防水的--没标注边角焊接!
2.展开图估计是有误
3.箱门标注的GB/T1804---未注明 ...

拉丝再折有折弯刀痕

网友(点评):
好像有无痕模吧,普通模也有防压痕的胶布(普通钢板1.6厚度下,不锈钢1.5厚度下能用), 10米一卷打完折大概800块

网友:
我们做钣金都不出展开图的,只要把三视图表达清楚就行了

网友:
支撑8L的说法 不是专业搞钣金的还是不要弄展开图 给专业的人去搞

网友:
我就没找到板子的厚度在那里!

网友:
初学者可以把展开图打印出来,看着图纸上的尺寸一刀刀手折,可以优化加工步骤,对设计的产品也有感性认识。

网友:
首先,你既然做了展开图就把折弯线尺寸标上去,虽然有经验的折弯工自己能算;再来说盖子,折弯工艺孔没有,必然导致裂或者长肉;箱体你确定要做成一体的,你确定有折弯上下模具吗,底板上4刀,最后一刀上模要做非标的。其余3楼说的很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