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钢安装齿条与直线导轨

楼主(2017-10-17):
如图所示
   尺寸90*90*6mm的方钢安装直线导轨与齿条,厚度太小,铣基准后就更薄了,安装M4的螺钉怕锁不住或变形。能不能先焊一块板然后再铣基准?焊接后变形会不会变得更大?焊接的板太薄了中间是不是会翘起?板厚与基板厚度相差很大会出现什么现象?
有这方面的经验大侠说说.谢谢!

网友:
焊后一定变形,矫正完了焊后上床子机加工还得变。
1.焊后矫正,采用点焊,断续焊。2.不要焊整条板上去,适当在螺钉孔处焊几块支撑短板。3.要不就都用螺钉把合。

网友A:
焊整块板的画,焊接变形更大,且板的中心不能焊接。是空的,加工振刀。
建议,算好齿条的孔,每2个孔距一块板(大约160长就好),这样比你一条长板要好的多
曾经这么干过一条4米的桁架横梁

网友B:
刚好我有装过这样的结构,首先你用方刚肯定会有变形,估计你的要求不高才用这种方式,焊一块板铣平做基面,这样可以的。精加工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如果适当加厚材质,焊后时效处理一下会不会更好啊

网友:
这种情况你可以每条直线导轨下面焊一长条钢板,这样因为两道焊缝距离短,就不会有中空的现象了。这是比较常见的做法。

网友:
为什么不用工字钢,保证不会变形,把导轨放在正面,侧面点焊一块板装齿条

网友:
如果确定要焊接整块板的话,焊接前最好预先做一下反变形处理,焊接后不至于变形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整块板的画,焊接变形更大,且板的中心不能焊接。是空的,加工振刀。
建议,算好齿条的孔,每2个孔距一 ...

正解,我们都是那么干的

网友:
买现成的就好啦

网友:
那家公司卖的比较靠普? 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用途,我们之前为了降低成本,也采用了方管焊接长条,然后洗槽安装直线导轨,用了一段时间,缺点就是本身刚性差,又受空间局限,螺纹M4的。设备精度要求是10丝,工件撞几天,精度就跑了,服务人员就要过去调一次。

网友:
非要整块板的话,焊后加工吧,要不就分开用小板

网友:
看你这样的是肯定会变形的,焊后还需要再加工调整

网友:
最近也约到这样的困扰,我的是中间齿条,两侧滚珠直线滑轨,我的问题是结构太长,要6米的样子,采用的是一块大板,长度方向焊接方管,然后齿条和滑轨安装处,方管上焊接长板。。。但是结果是变形很大。。。。

网友:
可以用,但没有用板做好。非用不可的话,断续焊,不要满焊。
这个结构多长,90X90的方管,如果不超过两米的话,还是建议你用板搭个盒子比较好。我感觉你这张图板和方钢管搭接方式也不合适,板最好和钢管一样宽,直接钢管圆角和板的缝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我有装过这样的结构,首先你用方刚肯定会有变形,估计你的要求不高才用这种方式,焊一块板铣平做基面, ...

你加厚是对的,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不然你直接方刚加工基面,方刚会很薄,变形更严重。焊上去一条钢板在加工做基面就可以。

网友:
可以的,我们之前做桁架机械手,横梁就这么玩

网友:
加工确实容易震刀。可以适当的把板的厚度加大

网友(2018-04-11):
是否可以焊两块窄板,把导轨放到上面

网友:
分段焊小板,然后铣平,打孔攻牙,在通过锁转接长板固定导轨。。。

网友(2018-05-14):
一般都是在需要加工的地方焊方条,不整张板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