镁合金压铸产品发黑

楼主(2017-10-18):
同一批镁合金产品,同样的存放环境,生产出来后表面光亮,但是放一段时间后有些产品表面就出现图中的现象,求助大神,这是为什么,又该如何解决

网友A:
镁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铝合金?

是的,大佬能分析分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了。

氧化的话,为什么相同情况下,有些出现氧化,有些没有

网友B:
是不是加工过后,没有清洗干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加工过后,没有清洗干净啊。

也就是说表面有污渍,没有清洗干净引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表面有污渍,没有清洗干净引起

是有可能啊。
你可以在加工一个,试试。

机床重新更换干净的切削液。

切削后工件表面要,清洗干净,放在干燥的环境下。

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可能啊。
你可以在加工一个,试试。

这个产品无法用水清洗,生产出来以后放入箱子中,用塑料膜密封,现在怀疑会不会是因为塑料膜密封,导致产生水气引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无法用水清洗,生产出来以后放入箱子中,用塑料膜密封,现在怀疑会不会是因为塑料膜密封,导致产 ...

你这是 压铸啊,不是加工。刚看错了。你箱子是个密封的箱子吗?有条件可以放干燥的环境下,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 压铸啊,不是加工。刚看错了。你箱子是个密封的箱子吗?有条件可以放干燥的环境下,试验下。

恩,是密封箱子,已经准备实验,谢谢!

网友C:
镁合金材料是一种非常活跃的材料,原材料或成型出来的产品,如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也会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所以适当的对镁合金产品进行保护是十分重要的,个人总结如下的保护措施:
1.应避免产品直接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
2.避免产品与水和酸想接触,以免氧化或发生反应;
3.应有效的控制产品的仓储环境,如温度,湿度;
4.镁合金生产的工序会比较多,如压铸、冲压、CNC、表面处理,其从原材料到最终成品,周期较长,所以在各个工序尽量保护好产品,包装时,应采用密封袋或密封盒密封。避免采用吸水性材料包装,如纸盒和纸张包装;
5.加工时,应避免采用水冷,以免水分对产品腐蚀,如用冷却液,应在加工完尽快清洗(超声波),并烘烤干净表面的水分;
6.镁合金原材料也是保护镁合金产品的重要因素,杂质少的原材料,成型后的产品,表面颜色会更加均匀(抛开流水纹和脱模剂纹不谈),其耐腐蚀能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好。
以上只是本人多年从事镁合金的一些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镁合金材料是一种非常活跃的材料,原材料或成型出来的产品,如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也会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 ...

网友:
试验的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