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印机

楼主(2017-10-18):
各位大神:

        我在使用CAD2007通过打印机打印图纸时,界面如图所示,打印结果会输出一个PDF,求解。计算机系统为WIN10

网友:
改变一下打印机名称。

网友A:
你看下,你设置的是打印到文件,把那个勾去掉即可。

网友:
打印机选错了,这个是PDF打印机,所以默认是打印到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你设置的是打印到文件,把那个勾去掉即可。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