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轴预埋孔

楼主(2017-10-18):
请问一下在碳纤维缠绕形成碳纤维轴的过程中,想在轴上预埋几个孔,有哪些方法?求指教

网友A:
你都说了缠绕成型了那只有出来再加工。。
强度要求不高可以碳纤维短纤模压成型 可以加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缠绕成型了那只有出来再加工。。
强度要求不高可以碳纤维短纤模压成型 可以加孔

目前我想的是在缠绕的芯轴上需要开孔的位置设置凸起,缠绕完成后在凸起上开孔。我想问一下除了钻孔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如果强度性能没影响,可以试试

网友:
先预埋一根计算好的棒,完成后植入成型孔件

网友(2023-11-02):
不用预埋,做好碳管在上面直接打孔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