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种阀门?

楼主(2017-10-18):
请教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阀门:进水后,阀门随着进水压力增大,阀门关闭,当需要放水时,有一个按键,按下后,改变阀门内部压力,打开阀门水流出?

网友A:
单向阀、止回阀弹簧倒装,倒用,再添加个手动开启装置。

网友:
冲水马桶

网友:
话说 我看了两遍  还是觉得 你在描述 抽水马桶的蓄水放水原理

网友(点评):
抽水马桶是浮球阀,控制水位。和压力还是有点不同的

网友:
压力开关加一个电动球阀也不贵。是需要专门的阀门吗?

网友:
楼主描述的有点像卸荷阀。在压力很低时阀门关闭,一但到达某值,阀门打开

网友:
同意抽水马桶

网友:
只要控制配好,电磁调节阀都台可以做到

楼主:
我看了大家的回复,有些启发,但还是不太懂,因为我是个外行,所以还有些疑问,提出来大家探讨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图,图中A,C是管道,B是储液池,D是我打算安装的阀门。如果是按照马桶的原理,那阀门就要装在B里面,我考虑了一下,这样不行。这个装置只能直立,不能横放。另外,液体流进B的流速很缓慢,当B满了(这个主要靠人为控制,不需要仪器检测),手动按D,然后液体排出,液体排空后,D复位,不按动D,液体也不会排出。换句话说,阀门里面的压力由人为控制,不需要电,也不需要自动。不知道我有没有描述清楚,请大家群策群力,谢谢!不知道止回阀的弹簧反装是怎么操作,请帮我画个图,谢谢!

楼主(2017-11-17):
引用 网友A:
单向阀、止回阀弹簧倒装,倒用,再添加个手动开启装置。

请问下弹簧倒装怎么装,能不能给我画个图呀,弹簧还分正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