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注塑件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7-10-18):
在设计壳体时发生了一点问题,之前设计壳体时有轴孔配合,或者存在齿轮的情况下,齿轮计算出的中心距为10,但是会在壳体上的轴安装孔的中心距定为10.1,原因是因为注塑件脱模时会缩水,公差不好控制,但是对于小模数(如0.2)齿轮,可能会因为这0.1的间隙而发生跳齿,想请教一下大家在设计时是怎么放这个间隙的?

网友:
小摸数的中心距就短,收缩量也小,可以不加。

网友A:
注塑件不太懂。我只是从机械设计角度出发:

如果考虑收缩的话,不知道你的轴孔配合时如何保证的?如果连孔距都变了,那孔径恐怕也变了

如果要求很高的话,是否可以考虑注塑完成以后精加工?注塑只注出粗略的特征,精确的孔径和孔距依靠追加工来保证?

网友:
直接找开模厂家,他们应该在出模具时就考虑到缩孔的,另外与注塑的压力和温度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塑件不太懂。我只是从机械设计角度出发:

如果考虑收缩的话,不知道你的轴孔配合时如何保证的?如果连 ...

主要是追加工成本就会变高,而且,这个公司毕竟小,所以很多经验都不够系统完整,问老一点的设计师为什么要多留0.1的中心距时,他们只是解释说是为了补偿模具脱模时的收缩,但问为什么是0.1,以及面对小模数齿轮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注塑件里面比较精确的收缩量是经过N次试模得出的。理论上的收缩量,跟温度、注塑材料、模具本身材质都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塑件里面比较精确的收缩量是经过N次试模得出的。理论上的收缩量,跟温度、注塑材料、模具本身材质都有关 ...

那一般而言,注塑件应该能够保证公差吧比如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