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东西叫什么,有什么用

楼主(2017-10-18):
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叫什么,有什么用?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网友:
类似某种门的碰铁

网友:
6楼已经告诉你名字了

一般使用在旋转门或者平移门上,防止门在不受力的情况下自动移动或打开。一半固定在门上,另一半固定在机架上

楼主:
能告知一下,这是哪里找到的么?

网友A:
碰珠,用在门上。限位定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告知一下,这是哪里找到的么?

什么misumi,怡he达这些采购平台都有的,某宝上也有,这是滚珠门吸,用到家具什么上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misumi,怡he达这些采购平台都有的,某宝上也有,这是滚珠门吸,用到家具什么上的多

上米思米找过,搜索不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米思米找过,搜索不到呢

misumi搜门扣,某宝一大堆

网友(点评):
找到了,多谢多谢!

网友:
柜门碰珠,自动化中的电控柜用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珠,用在门上。限位定位

碰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