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形零件可以简化标注么?

楼主(2017-10-18):
如题,这个零件如果是正方形可以这样标注么?机械制图有点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mm

那这图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平面不是画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图是不是有问题

也有这么简化标注的,一般情况下设计图纸下放到车间,为了避免操作工下料误解,前面才加注“□”符号,毕竟工人没有经过系统的机械制图培训。

网友:
好奇这是什么书

网友:
这图扔给车间,99%干成圆的,工人还得一边干一边骂——哪个Saber设计的,连个Φ都加!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加个 □ 吧

网友:
能简化最好,但是简化的同时,要照顾看图的工人,毕竟大家的起点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