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钣金模式,不能添加展开模式

楼主(2017-10-18):
在钣金默认设置右边,就没有展开模式的选项。

网友:
选项?啥意思?截图来看

网友:
那是因为做之前就要进入钣金模块啊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看见“钣金默认设置”了,你猜?他现在在哪里?

网友:
楼主,手颤了,把它关掉了吧。。。

钣金默认设置的再右边,是不是有个没有字只有图标的下拉菜单?

在下拉菜单里再选一次“展开模式”看看?

还不出来的话,那事儿大了。。。

网友:
你应该截个图才好说明问题的。无论你是在什么命令下创建模型的,在没有完成模型的形状的情况下,都是没有显示展开命令的。只有有了模型实体产生以后就会出现展开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