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预览显示问题

楼主(2017-10-18):
大家好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我,每次自己用solidworks画的零件保存在电脑里等回头想用某些零件时但是零件都没有图片预览(如图片),这样找零件好费劲,请问各位大神要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设置的原因,如果不是就问大神

网友(点评):
所有软件格式都是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设置的原因,如果不是就问大神

之前试了没有用!哈哈..

网友B:
点击右上角组织按钮--文件夹和搜索选项,弹出下面的窗口。
solidworks无法预览问题解决
solidworks无法预览问题解决
取消勾选“始终显示图标,从不显示缩略图”。
solidworks无法预览问题解决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设置。
solidworks无法预览问题解决
solidworks无法预览问题解决
勾选:显示缩略图,而不是显示图标。
solidworks无法预览问题解决
进入solidworks选项,勾选: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缩略图。
solidworks无法预览问题解决
如果以上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小编教大家一个100%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整台机器中搜索sldwinshellextu.dll   和  sldthumbnailprovider.dll这两个文件,并将这两个文件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文件目录下 。
solidworks无法预览问题解决
点击开始--运行--输入cmd--回车,出现如下窗口。
solidworks无法预览问题解决
9
输入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回车, 直到屏幕滚动停止为止。
10
问题解决。

本人实测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右上角组织按钮--文件夹和搜索选项,弹出下面的窗口。
solidworks无法预览问题解决
solidworks无法预 ...

谢谢!用您给的方法已经解决,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