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方形水箱(带盖)的最大薄弱点在哪里?

楼主(2017-10-18):
通过simulation的仿真,在没有盖的情况下,最大应力在侧边长边的中下部与底板连接处;而在有盖的情况下,最大应力都在顶板处。
 现在问题是真实的水箱现在都是:底板>侧板>顶板  比如说:底板10mm,侧板8mm,顶板6mm。为什么呢????

 模型侧板底板受水压,顶板仅受0.0012MPA

网友:
源文件?顺带学习学习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玩意

网友A:
我猜测你的约束有问题,这种分析要用对称分析

网友:
因为你受重力作用,最后水的压力和自重都落在底板上;
变形最大的是长侧板最上边,这是因为距离底部最远,同一偏移角度,上边偏移量最大;
顶板一般只是密封和行走用,当然也能拉住侧板;
大点的水箱都要用型材(槽钢角铁等)做内外骨架、拉筋等结构加强,哪块鼓肚子还真不好说哈哈(但基本就定型了),这个东西没什么,一般不会漏,就是变形太大就丑了。如果特殊用途请考虑腐蚀、防锈等措施。
最后——我之前的帖子有专门水箱的资料,百度就可以下

网友(点评):
怎么找啊,百度您的名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你的约束有问题,这种分析要用对称分析

sw2013

网友:
引用 楼主:
sw2013

花了10威望只有个三维模型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看到需要威望。要不你发点东西,我威望还你

网友(点评):
没关系,10个威望而已,而且我下了你的你的威望也不会增加的

网友B:
已经@你了——百度找我名字不知道找出啥!你也可以点开我的名字,找主题,里面有,我没写过几个帖子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专业精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你了——百度找我名字不知道找出啥!你也可以点开我的名字,找主题,里面有,我没写过几个帖子

哈哈。第一个规范的书就在我桌子上啊~~~~

网友:
这张图片根本不能证明你做过什么。过程,完全的过程贴出来。

网友:
我打开了你的静力分析,约束底部是错的,你要用对称分析

网友:
是的,因为没盖上面就没有约束。有盖重量在下面向上发散到顶部约束的反力最大

网友A:
箱子150x65x100(高),3mm厚,底部0.01mpa,侧面方程式压力,模拟结果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你用的实体分析,单元划分的不够吧

网友:
顶、底一般都会打围框,所以侧面中心最容易鼓

楼主:
150*65*100mm
这个6个面3mm,水的静压力,底面也是静压力.顶部无压力。用的壳体大位移。

我们力的输入应该一样吧。我这个不对~~~~力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箱子150x65x100(高),3mm厚,底部0.01mpa,侧面方程式压力,模拟结果是这样的

我细化以后结果跟着差不多。细化的单元1.5mm,精度是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0*65*100mm
这个6个面3mm,水的静压力,底面也是静压力.顶部无压力。用的壳体大位移。

你的底部约束跟我不一样,我这底部是有变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的底部约束跟我不一样,我这底部是有变形的

比如我们把水桶放在地面上,并不是就是约束地面不可移动,实际上地面只是约束了水桶底面不能穿透地面,但不代表水桶底面不能变形。实际上水桶底面中间发生上翘

网友(点评):
你设置底面和底面无穿透呗,有摩擦系数么~~~会不会出现不平衡力

网友(点评):
你这个大概是真实情况吧。 但是理论分析的时候,在不计算底板的前提下算侧板,就是3边简支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65*100mm
这个6个面3mm,水的静压力,底面也是静压力.顶部无压力。用的壳体大位移。

你这个压力跟我不一样,我是按之前1000mm高的给的压力值,没改过来,给了0.01mpa

网友(点评):
我上面那个是错的,反作用力1吨,明显是1500*1000*650的数值,但是我没找到我力错误的原因,我这个17板的,和13的不一样,不会输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们把水桶放在地面上,并不是就是约束地面不可移动,实际上地面只是约束了水桶底面不能穿透地面,但 ...

我这个不需要摩擦系数,已经完全约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们把水桶放在地面上,并不是就是约束地面不可移动,实际上地面只是约束了水桶底面不能穿透地面,但 ...

不算底面的前提是底面的刚度远高于其余的,否则底面不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不需要摩擦系数,已经完全约束了

兄弟你试下这个吧,这个是实例,我算的应该是理论差不太多

1500mm*650mm*1000mm   开口    壁厚设为5.08mm   ,你试一下看看最大应力多少?

完美答案是135mp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试下这个吧,这个是实例,我算的应该是理论差不太多

1500mm*650mm*1000mm   开口    壁厚设为5. ...

我用实体试不了,耗时太久,下午我试过

网友(点评):
我现在用的壳体。你上面那个也不行,厚度方向至少要2层单元才行,你才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实体试不了,耗时太久,下午我试过

我其余部分厚度是2层,就是上下有两个面是一层(这个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设置的单元是1.5mm的。

网友(点评):
我看你顶板底板和侧板都是一层单元,要有2层才行

网友(点评):
实体分析不现实,或者你用分割线试试,然后自定义网格大小

网友:
这种机构应该都是在尖角位置把~不搞CAE好多年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试下这个吧,这个是实例,我算的应该是理论差不太多

1500mm*650mm*1000mm   开口    壁厚设为5. ...

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用实体来做,然后通过实体偏移出来的壳体是不能用大位移分析的。你直接用壳体建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实体来做,然后通过实体偏移出来的壳体是不能用大位移分析的。你直接用壳体建模

我就是用壳体做的,我试了下你那个,把壳体偏移从中间改到下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你别偏移到下面,用默认的居中那个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壳体做的,我试了下你那个,把壳体偏移从中间改到下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默认居中零件是不是成这样了?而且默认居中我那无穿透的接触没法约束

网友(点评):
没没法约束了。 但是从大的环境来看,即使成了你图里的样子也不影响大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居中零件是不是成这样了?而且默认居中我那无穿透的接触没法约束

1/4对称分析了一下,还是约束底面不可移动 141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