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钣金工程图和展开图请指教

楼主(2017-10-18):
两个零件: 1.柜门 2,柜体,由于涉及到钣金,所以我出了展开图,1. 展开图得尺寸我加括号表示参考尺寸,说实话展开图得尺寸我不知道怎么标注
2. 柜体肯定要焊接的,我的图纸里没有体现这一点。只是技术要求里提了一下。可以吗?
    如果要在柜体的图纸里标注焊接,怎么标注呢?
3.两张钣金工程图和展开图,有不对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
先考虑能不能折弯

网友:
1你画的钣金展开图,没有任何意义。车间根本不会看,如果车间看了,照着做了,出了差错你就吃瘪吧。
2 你的展开方式,完全不考虑实际工艺成本,车间会把你图纸当成手纸一样扔掉。
3 你现在需要的是工艺知识,而不是solidworks如何使用

网友A:
三视图要体现出折弯后每道折弯的尺寸

网友B:
钣金工艺你需要多去了解。基本流程:设计-展开-排版-程式-镭射切割-攻牙-折弯-焊接-喷砂-打腻子-喷粉-烤漆--清牙-打包-出货。
你的图面完全没有考虑折弯这道工序:图面没有正反折线,没有折线折线之间的尺寸,当然还有折弯能不能成型。
你的图面完全没有考虑排版这道工序:展开图最基本的要求 板材材质没有,板厚没有,长宽没有,每件数量也没有,排版怎么排。
多问问你的领导,多看看以前同仁的图面,就会了,也没有那么难

网友:
我们一般只出电控柜的总装配图与零件图,拆分折弯的展开图确实没什么必要了

网友: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专业的人做没错,但是假如某天换到一个钣金柜体公司上班,几十岁的人了,不懂钣金工艺,会不会贻笑大方。做非标自动化还是要上点心,别把自己作废了。  楼上有所说的比较清楚的,补充一点折弯线。折弯方向 喷漆面。喷塑面  铬酸盐处理,底漆,色号等都是柜体 钣金一些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视图要体现出折弯后每道折弯的尺寸

大侠我的体现了吧?  你的三视图每体现折弯线吧

网友:
展开下料图,首先你得考虑折弯能不能一性的折,折不了你就得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钣金工艺你需要多去了解。基本流程:设计-展开-排版-程式-镭射切割-攻牙-折弯-焊接-喷砂-打腻子-喷粉-烤漆- ...

  学习

网友:
拆图基本没问题,只要考虑是否能折弯,可以将上下盖分开折弯,然后焊接。

网友:
这么小的电箱可以用1.5厚的板,强度完全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的体现了吧?  你的三视图每体现折弯线吧

人家说的是折弯尺寸 是你的折弯弧度 你一个都没标注。

网友:
我是专业的配电箱体制造厂,我来说下吧。
首先楼主你先明确你的图是干嘛的,如果是提供给钣金厂,那么就只提供外形结构尺寸以及具体要求,不要画蛇添足的去给什么展开图折弯图,因为往往你给出来的都是错的。
其次如果你图是用来给钣金车间生产用的,那么就要按各个工艺给图,你要很熟悉工艺,给的结构和展开图你得保证你车间的设备能制造出来,只要一道工序做不出来,你的图就是失败的图。
做了这么多年,总体来说,客户图纸越是所谓的细致,越是难做,更是碰到一些自以为是的250设计能气的半死,每个钣金厂设备是不一样的,模具更是不一样,本着能降低成本最好你提要求,由钣金厂给你设计具体图纸,你来确认,尽量不要去干涉具体的生产图纸。

网友:
要是我来做这个图的话,我只会给盒子的三视图,不做展开,原因是我不是专业做钣金的,对钣金工艺不够了解,不能瞎画图。

网友:
我做的钣金件图纸,主要是成品后的尺寸标注及关注点。展开图只是作为参考。
但是还是很希望自己能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C:
这样的高度一般四周这不起来的,需要拆分的。

网友:
有的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关键你是少了很多常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高度一般四周这不起来的,需要拆分的。

这个也不是完全折不起来,要看钣金厂设备,比如有折弯中心的就能折,或者有特制折弯机的,见过专门做配电箱厂家有特制的折弯机,开口高度比普通的大得多,上模具高达三四百,就是专门来这这种展开箱体的。因为现在都是激光下料了,套料后利用率不是太大问题,而且现在的配电箱IP等级越来越高,基本都是要求满焊了,所以这种方式减少了2道长焊缝,批量生产的还是非常可行的。以前威图的配电箱就是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不是完全折不起来,要看钣金厂设备,比如有折弯中心的就能折,或者有特制折弯机的,见过专门做配电 ...

嗯嗯。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