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装箱结构问题:集装箱侧面到角件的距离

楼主(2017-10-18):
求助~集装箱顶部和底部到角件的距离都有要求,其他面到角件的距离是否有明确要求呢?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上梁好像低于角件1.5厘米左右,下梁好像高于角件1.5厘米,上下不是各1.5厘米就是1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上梁好像低于角件1.5厘米左右,下梁好像高于角件1.5厘米,上下不是各1.5厘米就是1厘 ...

上梁低于角件1.5cm的话,加上顶板大概2.5cm直接高出角件了吧,这边有个图纸上梁距离角件顶部35/下侧梁底部距离底角件1.4cm.我更想确定的是四个竖撑距离角件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