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轴上料方案

楼主(2017-10-18):
前提条件:圆轴长350mm,直径24mm,中空,重量在500g左右,材质45,料仓要能放下80-100根物料。现要求自动上料,40S上一根。机器人抓走。(类似于图一的外形样式)现求助:    料仓怎么设计能确保下收窄处不卡料?
我的想法是把料仓里做成图二阶梯状的,这样工件摩擦会小一点,也不会卡料。大神们有没有别的好办法呢???

网友A:
这个应当不是问题,很规则的零件,会在自重下自动排列整齐。平躺的筷子笼见过吧,筷子堆放在里面,有一个翻板,按一下,筷子就滑出来,也是类似的原理,截面正方形的筷子都不会卡住,你这圆柱体的更不会卡住。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可以放一个震动气缸在这里,时不时的敲一下

网友:
肯德基的“吸管盒”

网友:
料仓的宽度要大于圆轴的长度,防止圆轴在倾斜的状态下卡住

网友B:
增加振动源,像振动盘一样送料

网友:
试试步进送料器

网友:
可以看看三推板送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当不是问题,很规则的零件,会在自重下自动排列整齐。平躺的筷子笼见过吧,筷子堆放在里面,有一个翻 ...

筷子盒能下料主要在于按得那一下给他提供了动力,让筷子抖动然后出来。我这个装满料大概50kg,我加个动力源在下面会不会把物料划伤是我担心的。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振动源,像振动盘一样送料

。我这个装满料大概50kg,我加个动力源在下面会不会把物料划伤是我担心的。

网友:
担心划伤为什么要堆在一起,你堆的时候估计就已经划伤了不少工件了

网友C:
圆棒好排列,机器人取的话也可以考虑直接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筷子盒能下料主要在于按得那一下给他提供了动力,让筷子抖动然后出来。我这个装满料大概50kg,我加个动力 ...

按的一下,只是把出口打开了,里面实质上就是一个斜面,出口打开以后,筷子在自重下自动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棒好排列,机器人取的话也可以考虑直接取

这个机构好!!

网友:
曲线?得加个振动源或者拨料的,才不卡料

网友D:
这是自动车的上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自动车的上料

这个图看不太懂,有没有详细点的?

网友F:
这个一看就知道不靠谱,象你这样大的轴顶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看不太懂,有没有详细点的?

一个油缸顶个轴承

网友G:
圆棒子上料用阶梯上料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看就知道不靠谱,象你这样大的轴顶送吧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圆棒子上料用阶梯上料机构

大神,说的详细点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详细点呗

网友:
这种相应的自动设备很多的,网上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详细点呗

阶梯搓板上料,百度一下有很多资料

网友:
可以参考圆棒自动倒角 上料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棒好排列,机器人取的话也可以考虑直接取

很有用啊,就是还有没有具体一点的,就是明确一点的设计

网友(2023-10-13):
料仓不要做太大